工控机
请教PCI9812

楼主(2005-09-20):
最近我单位要用pci9812做数据采集项目,我今天才拿到卡,但是9812没给xp系统下基于c++ builder的动态连接库或头文件,用所给的dask.h,总提示找不到9812.dll。那位大侠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请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不一定非要XP下的动态链接库,只要是可以供vc调用的都可以。您是否在动态库的路径中没有添加引用呢?可以动态加载也可以静态加载dll文件。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