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 安川伺服位置控制

楼主(2005-09-20):
现用一台安川伺服做位置控制,说明书的cn1接口位置指令puls sign从哪里接来?是要另外配置控制卡?自身如何实现位置控制?谢谢 用plc+触摸屏+伺服如何实现位置控制?

网友A:
做位置控制时,伺服要听上位的脉冲信号.只要把参数设在位置控制状态,然后根据接线图接线,接收上位的脉冲伺服就能运行了.完全听脉冲信号的指令的.

网友B:
所有的电机都只是执行机构,需要大脑的控制(当然也有运动控制、驱动、电机一体的系统)。 您说的安川伺服电机是不错的品牌,但也要运动控制卡或PLC运动控制模块发出转动角度控制脉冲串。

楼主:
谢谢,还想问,触摸屏在这里是否一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