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7-634怎么传程序

楼主(2005-09-20):
各位大虾请指教!!!

楼主(2008-03-16):
面板上传下载问题大全
前言:
本文档基于ProTool 或ProTool/Pro V6 SP2 Asia 版本。
使用ProTool 组态的Simatic 系列面板按如下表格分类
基于文本的面板 OP3,OP5,OP7,OP15,OP17
基于图形的面板 OP25,OP27,TP27,OP35,OP37,TP37
基于Windows 的面板 TP170 和OP170 系列,TP270 和OP270 系列,MP270 和MP370 系列
一、基于文本或图形的面板
1. 我应该使用什么电缆对基于文本或图形的面板进行下载?
答:对于这类面板,在出厂设置下(即还没有下载过项目文件)必须使用专用的串口电
缆进行项目下载。该电缆订货号为:6AV1 440-2KH32(注意:OP3 下载必须使用随设备
自带的串口下载电缆,一头为标准9针头,一头类似电话线接头),电缆接线图如下:
如果面板现有项目界面中集成了MPI下载的选项,下载下载时也可以使用MPI方式。
如果使用用MPI下载,必须使用相应的通讯处理器(CP),例如:CP5511,CP5611,CP5613。
MPI电缆的接线方式为:3-3,4-4,5-5,8-8。
注意:PC Adapter也可以实现对面板的MPI下载,但是面板MPI口不能给PC Adapter供电,
所以不能直接连接。需要用Profibus电缆连接面板与PLC的MPI口,并把PC Adapter插在
PLC一侧Profibus连接器的PG接口上,PC Adapter即可访问到面板。
注意:USB-串口转换器不能用于串口下载
注意:原装电缆能确保设备正常工作。若在工程紧急且确实没有此电缆的情况下,用户
可自制电缆下装程序。但因此产生的设备损坏等不良后果,西门子不承担其负责。
2、 对基于文本或图形的面板进行串口下载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答:如果串口下载出现问题,请检查以下方面:
a、必须先把面板切换到传输模式(transfer mode)。具体方法参照:问题4。
b、在ProTool 菜单:“文件\下载\选择...”菜单下,确认:选择串口下载,COM 口选择
正确。波特率无需特别设置,面板串口是自适应的。波特率越低对干扰的抵抗能力越强。
c、检查电缆接线是否正确,特别是自制电缆。请参照:问题1
3、 对基于文本或图形的面板进行MPI 下载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答:如果MPI 下载出现问题,请检查以下方面:
a、必须先把面板切换到MPI 传输模式(transfer mode)。这类面板切换到下载模式必
须由一个已经运行在面板上的项目来执行。换句话说,当前运行在面板上的项目必须具
备切换“MPI 下载模式”的功能。具体方法参照:问题4。
b、在ProTool 菜单:“文件\下载\选择...”菜单下,确认:选择MPI/Profibus DP 下
载,操作面板地址与面板实际一致。
在计算机操作系统的 控制面板\Set PG/PC Interface 界面中确认访问结点“S7
Online”后面跟随实际使用的通讯设备,例如CP5611(MPI)或者PC Adaptor(MPI)。
并点击旁边的“Properties”按钮,检查该设备的设置是否与PLC 相应端口一致(波特
率一样,站号不重复)。
c、检查电缆接线是否正确,特别是自制电缆。请参照:问题1
4、 如何把对基于文本或图形的面板切换到下载模式?
答:
a、OP 系列:在面板上电之前按住组合键,上电,直到面板显示“Ready for Transfer”,
即为“串口传输模式”。组合键如下:
组合键1:上(方向键)、ESC。该组合键切换传输模式,不清空内存,一般用于备份。
组合键2:下、右、ESC。该组合键切换传输模式,并清空内存。
注:OP3 使用组合键2,可以切换到System 菜单。选择OPmode。然后用Shift+上(下)
键切换面板模式到Transfer 模式(MPI transfer 即MPI 下载模式)。
b、TP 系列:启动面板,点击如下图按钮,切换到串口传输模式。
c、在项目中集成“模式切换”的功能,可以将面板切换到串口或MPI 下载模式。该功能
通常被组态在一个按钮上。如下图所示:
模式(域)参数用于在面板上显示当前模式,对于切换MPI 下载模式没有实际作用,随
便生成一个内部变量并填入即可。
5、 如何上载基于文本或图形的面板里的项目文件?
答:首先应该澄清“上载”与“备份”的区别。
ProTool 里“上载”是指把存贮在面板的外存储器里的压缩的原始项目文件回传到计
算机里。基于文本或图形的面板不支持“上载”功能。
ProTool 里“备份”是指把面板内存里的运行文件上传到计算机里。该文件只能原封
不动地下载到同型号的面板里,不能被打开、查看和编辑。
备份功能位于菜单 “文件\下载\备份”,使用与下载相同的通讯设置。“恢复”功能
用于把备份文件下载到面板里。
总而言之,对于基于文本或图形的面板,不可能把面板里的项目传到计算机里重新
编辑或者移植到其它面板,也不能查看项目是如何组态的。做这些工作都需要“原始项
目文件”,其扩展名为.pdb 或者.pdz.
6、 如何把基于文本或图形的面板移植到基于Windows 的面板?
答:只有原始项目文件才可以移植。原始项目文件的扩展名为 .pdb 或.pdz。如果没有
原始项目文件,则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基于Windows 的面板的项目文件。备份项目不能被
移植(关于备份概念请参考问题5)。
移植步骤:
a、打开基于文本或图形的面板的原始项目文件(.pdb 或.pdz),选择菜单 “文件\
转换\开始⋯”打开如下对话框:
b、选择需要转换的目标设备名称和项目名称,并保存即可。
注意:由于基于文本或图形的面板移和基于Windows 的面板使用完全不同的操作系统,
并不是所有的功能都能原封不动的被移植。例如原来的系统画面的许多功能再新面板的
控制面板中实现;用户管理使用用户列表控件;配方管理使用配方控件,等等。有关这
些差异,请参照ProTool 的在线帮助中的章节:移植器的组态支持。
移植器同样适用于同种操作系统的面板直接的项目移植。
二、基于Windows 的面板
7、 我用ProTool V6 不带补丁(SP)的版本给基于Windows 的面板下载项目为什么总是提
示无法建立连接?
答:面板出厂时总是预装当前最新组态软件版本一致的操作系统。常规情况下,如果组
态软件与操作系统不一致,下载项目时,组态软件会弹出对话框,明确告知操作系统不
匹配,需要更新面板的操作系统。
ProTool V6 不带补丁的光盘是 ProTool V6 SP1 这个版本两张光盘中的一张(另一
张是单独的SP1),单独使用这张光盘Bug 非常多。其中一个Bug 就是不能分辩操作系统
一致性,而且也没有操作系统更新的功能。
凡是使用ProTool V6 不带补丁(SP)的版本的用户,都应该把ProTool 升级到ProTool
V6 SP2 的版本,以确保设备正常使用。
关于如何更新操作系统,请参照问题8。
8、 下载时ProTool 报错:与面板的操作系统不匹配,该怎么解决?
答:只有在ProTool 与面板的操作系统匹配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项目下载。一般每个SP
的ProTool 的对应操作系统都不同。
操作系统的更新与项目下载的电缆连接和设置方式一致。请参照后面的问题。
在ProTool 中使用菜单“文件\下载\OS 更新(O)”:
打开窗口时,ProSave 会根据当前项目类型自动打开相应的操作系统镜像文件,并显示镜
像文件版本信息。上图中的“图像(镜像)版本”即为操作系统版本号。确认面板实际
操作系统版本号有两个办法:
a、面板上电,Windows CE 的Loader 标题中含有版本信息
b、从Prosave 窗口中点击有上角“设备状态”按钮即可读取面板操作系统信息。这也是
检查计算机与面板通讯是否正常最快捷的方法。
确认打开的镜像文件正确,点击右下角“更新OS”按钮,并按提示操作,数分钟后,操
作系统更新结束,自动重启,并切换到传输模式。
右上角“引导” 复选框用于面板无法切换到传输模式的情况(例如:屏蔽了启动菜单,
且取消了“Remote Control”功能,或者操作系统不正常)。该复选框仅用于串口下载模
式。按下“更新OS”按钮后,ProSave 提示“请启动HMI 设备”(如下图所示),给面板
重新上电后,OS 更新自动进行。
9、 我应该使用什么电缆对基于Windows 的面板进行下载?
答:对基于Windows 的面板,可以使用下面四种下载方式:
a、串口:使用标准RS232 电缆,订货号:6ES7 901-1BF00-0XA0。如果你使用S7-300,
S7-400 的PC 适配器(串口转MPI),那么适配器带的就是这根电缆。电缆接线图如下:
2――3
3――2
5――5
4――6
6――4
7――8
8――7
注意:USB-串口转换器不能用于串口下载
b、MPI:如果使用用MPI下载,必须使用相应的通讯处理器(CP),例如:CP5511,CP5611,
CP5613。
MPI电缆的接线方式为:3-3,4-4,5-5,8-8。
注意:PC Adapter也可以实现对面板的MPI下载,但是面板MPI口不能给PC Adapter供电,
所以不能直接连接。需要用Profibus电缆连接面板与PLC的MPI口,并把PC Adapter插在
PLC一侧Profibus连接器的PG接口上,PC Adapter即可访问到面板。
c、USB:如果面板有USB口,即可使用USB电缆进行下载。但是,必须使用“主对主”
的直连USB电缆,其特征是电缆中间有一个小盒,里面是转换芯片。注意:模样差不多
的电缆也有联网用的,但是一定要使用直连电缆。西门子推荐了一些电缆以供选择: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en/19142034
USB下载电缆需要安装驱动,必须使用ProTool提供的USB电缆驱动,而不是电缆自带的
驱动。驱动安装方法请参照FAQ: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en/9276909
在国内,这类电缆比较难买到,冒牌货也比较多,购买时请注意。
d、以太网:如果面板本身集成了RJ45 口(例如MP 系列面板),或者面板有PCMCIA 或
CF 卡插槽(例如MP 或xP270 系列面板),则有机会使用以太网进行下载。用普通网线直
连面板或者通过HUB 连接皆可。网线制作请参考相应资料。
注意:原装电缆能确保设备正常工作。若在工程紧急且确实没有此电缆的情况下,用户
可自制电缆下载程序。但因此产生的设备损坏等不良后果,西门子不承担其负责。
10、 对基于Windows 的面板进行串口下载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答:如果串口下载过程中出现问题,请检查以下方面
a、确认串口电缆连接到面板的“IF 2”口。
b、确认面板串口下载功能已经激活。面板上电时,激活控制面板,打开“Transfer”选
项,如下图所示:
串口设置右侧第一个选项“Enable Channel”必须被激活,否则不能进行串口下载。第
二个选项“Remote Control”如果被激活,ProTool 的下载命令会中止面板的运行模式并
自动切换到传输模式;如果不激活,则必须上电时选择传输模式或在项目中使用模式切
换功能。
c、ProTool 中“文件\下载\设置...”选项中必须指定串口下载,并设置正确的COM 口。
西门子的部分工控机唯一的默认串口是COM2。
d、确认电缆接线。请参照问题9。
11、 对基于Windows 的面板进行MPI 下载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答:如果MPI 下载过程中出现问题,请检查以下方面
a、确认MPI 电缆连接到面板的“IF 2”口。
b、确认面板MPI 下载功能已经激活。面板上电时,激活面板的控制面板,打开“Transfer”,
如下图所示:
确认“Channel 2”选中“MPI”。右侧第一个“Enable Channel”必须被激活,否则不能
进行Channel 2 下载。第二个选项“Remote Control”如果被激活,ProTool 的下载命令
会中止面板的运行模式并自动切换到传输模式;如果不激活,则必须上电时选择传输模
式或在项目中使用模式切换功能。
点击右侧的“Advanced”按钮,确认面板的MPI 参数设置与计算机的MPI 参数一致(波
特率一样,站号不重复)。
注意:该参数在项目下载后会被项目中“控制器”选项中的参数覆盖。所以第二次使用
MPI 下载时,可能面板的MPI 下载参数已经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样了。
c、在ProTool 菜单:“文件\下载\选择...”菜单下,确认:选择MPI/Profibus DP 下载,
操作面板地址与面板实际一致。
在计算机操作系统的 控制面板\Set PG/PC Interface 界面中确认访问结点“S7
Online”后面跟随实际使用的通讯设备,例如CP5611(MPI)或者PC Adaptor(MPI)。
并点击旁边的“Properties”按钮,检查该设备的设置是否与面板相应端口一致(波特
率一样,站号不重复)。
d、确认电缆接线。请参照问题9。
12、 我的面板有USB 口,可以用USB 口下载项目吗?该注意什么?
答:可以使用USB 下载。如果USB 下载过程中出现问题,请检查以下方面:
a、根据问题9 确认USB 电缆是否符合要求。
b、确认面板USB 下载功能已经激活。面板上电时,激活控制面板,打开“Transfer”,
如下图所示:
确认“Channel 2”选中“USB”。 右侧第一个“Enable Channel”必须被激活,否则不
能进行Channel 2 下载。第二个选项“Remote Control”如果被激活,ProTool 的下载命
令会中止面板的运行模式并自动切换到传输模式;如果不激活,则必须上电时选择传输
模式或在项目中使用模式切换功能。
c、在ProTool 菜单:“文件\下载\选择...”菜单下,确认:选择USB 下载。
13、 我的面板有以太网口,可以用以太网口下载项目吗?该注意什么?
答:可以使用以太网下载。如果以太网下载过程中出现问题,请检查以下方面:
a、确认确认面板以太网下载功能已经激活。面板上电时,激活控制面板,打开“Transfer”,
如下图所示:
确认“Channel 2”选中“Ethernet”。 右侧第一个“Enable Channel”必须被激活,否
则不能进行Channel 2 下载。第二个选项“Remote Control”如果被激活,ProTool 的下
载命令会中止面板的运行模式并自动切换到传输模式;如果不激活,则必须上电时选择
传输模式或在项目中使用模式切换功能。
点击右侧的“Advance”按钮,确认面板的确认与计算机的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匹配(子
网掩码一样;IP 地址不重复;子网掩码和IP 地址分别做“与”操作,应得到同样的结果)。
b、在ProTool 菜单:“文件\下载\选择...”菜单下,确认:选择以太网下载,操作面板
IP 地址与面板实际一致。
c、打开计算机的“网络和拨号连接”,找到所用以太网设备,查看其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确认与面板的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匹配(子网掩码一样;IP 地址不重复;子网掩码和IP
地址分别做“与”操作,应得到同样的结果)。
确认计算机能够Ping 到面板。在计算机系统开始菜单中运行“CMD”,在打开的命令行窗
口中执行“Ping xxx.xxx.xxx.xxx”。
得到如下窗口中结果即为通讯正常:
注意:以太网下载无需进行 Set PG/PC Interface 的设置。
d、确认电缆接线。
14、 我可以在PCMCIA 或者CF 卡插槽里插入相应的网卡进行下载吗?
答:xP270 以上的面板都有CF 卡插槽,MP 系列面板还PCMCIA 插槽,这些面板支持这种
下载方式。170B 虽然有CF 卡插槽,但是不支持以太网下载。
15、 如何上载基于Windows 的面板里的项目文件?
答:首先应该澄清“上载”与“备份”的区别。
ProTool 里“上载”是指把存贮在面板的外存储器里的压缩的原始项目文件(扩展名
为.Pdz)回传到计算机里。该文件可以被ProTool 打开、查看和编辑,也可以用作不同
面板间的移植。
要让一个面板能被“上载”,有两个必要条件必须在下载之前就具备:
一、面板里要插入CF 卡
二、必须激活“允许上载”功能。该功能选项位于 文件\下载\选择
ProTool 里“备份”是指把面板内存里的运行文件上传到计算机里。该文件只能原封
不动地下载到同型号的面板里,不能被打开、查看和编辑。
16、 TP170A 支持“上载”功能吗?
答:不支持。
17、 为什么对基于Windows 的面板进行下载时会报错误“在目标设备上Pdz 文件的存储
空间不足(可能没有找到存储卡)。”
答:下载项目时,ProTool 有时会报如下错误
这是因为在菜单“文件\下载\选择...”中选中了“执行上载”复选框,且没有在面板中
插入CF 卡或者PCMCIA 卡。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去掉这个复选框或者在面板中插入相应的存储卡。关于上载功能,
请参照问题15。
18、 为什么对基于Windows 的面板就行上载的时候会报错“找不到Pdz 文件”?
答:执行上载操作时,ProTool 报如下错误:
这通常是因为面板中没有CF 卡或在下载项目时没有激活“执行上载”功能。请参考问题
15、16 和17。

楼主: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发邮件联系!
genjw@tisc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