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NSK机械手使用过程中抖动问题

楼主(2005-09-20):
我使用的NSK机械手在启动的瞬间或停止时会产生抖动,请哪位专家给予帮忙解决,小弟不慎感激。谢谢!

网友A:
ballscrew有问题,或者是超负载.

网友B(2008-06-26):
你可以看一下机械手变频器是不是过热

或者机械手的马达轴是否变形

或者机械手的主板是否出了问题

网友C:
两个可能问题,一个可能是电机没有调好,伺服电机需要调整到运行平稳,二是安装问题,如果不是自己安装的,那就是运行久了或运输过程配件松动了,比如电机与联轴器,联轴器与丝杆,丝杆与导轨间,滑块与螺母间的搭配出现问题。导致抖动。

肯定不会错的,我自己做机械手,也碰到过你这样的问题,后来是松动了,调回去就好了。QQ:961239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