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以直接使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变频器吗?!!!

楼主(2005-09-21):
可以直接使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变频器吗?是不是需要把传感器的信号转换位0~5V的电压信号,我想控制的是风机变频器,要求风机始终式工作的,通过控制变频器的输出控制风机的转数以保持提供恒定静压.

网友A:
提高控制效果建议还是使用二次仪表!~

楼主:
恩,有道理,最好二次仪表带报警点的哈,就这样搞了~

网友B:
风机水泵类变频器大都内置了PID控制器,可以直接把压力变送器的信号传输给变频器来控制风速/压等。 使用二次仪表来控制也可以。看你如何使用更方便。

网友C:
选择二次仪表倒是可以给您提供些方案。QQ:195495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