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自己在做组态软件,OPC如何与组态软件整合

楼主(2005-09-21):
小弟我正在自己做组态软件,想把OPC 做到组态软件中,OPC SERVER ,已实现了,OPC CLIENT 可能也将实现, 现在的问题是, 不知道怎样把OPC Client中的值传到自己做的组态软件中,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既然都已经有opcclent了,还怕从client中拿不到数据吗?通过opcclient的variant类型变量可以很方便的把数值传到组态软件的数据库中的。可能我还没有完全知道您所说的问题。

楼主:
opc client 还没实现,opc client 想做到和组态软件整合在一起,OPC CLIENT 与组态的整合是个问题,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以驱动的方式来结合,生产dll文件,到时候调用dl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