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1断电后恢复,不能读取从站数据

楼主(2005-09-21):
请教:我是在414h的系统中一个ET200M上使用cp341,采用modbus主方式和从站进行通讯;正常情况下,通讯正常;当cp341断电后,从新上电,则无法进行通讯,读写程序执行时,发送等闪烁,但诊断中报“接受错误”。且,rsv块的done位不置1。给R为置1复位并给其他位清零也不能正常,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您可以在重新上电后,把接受块的使能端先置0,过一会延时后,再置1,看看能否解决您的问题。

楼主:
激情如火兄: 感谢你的回复,现在的现象时这样的:我使用串口监视软件发现341可以给pc发送数据,但是数据的校验码是错误的. 如果我在硬件配置中重新将341配置并设置通讯参数,编译后下载便又正常了,发送的数据校验码正确且接受正确. 重新将341电源断掉再上电,就又会出现以上的现象.

楼主:
出现故障后,我在线强制复位端复位,然后再给使能端使能,仍然有误.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大家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