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中“点操作”如何理解?

楼主(2005-09-21):
在MCGS中每一个动画构件都有其点操作,包括属性、事件、方法(其中一个、两个或全部)。请问“点操作”如何理解?它的具体定义是什么?

网友A:
点操作是面向对象而言的。可以把每一个动画构件都看作一个对象。我们访问的只是这个对象的一些属性。

楼主:
下面引用由激情如火在 2005-9-21 10:33:00 发表的内容:   点操作是面向对象而言的。可以把每一个动画构件都看作一个对象。我们访问的只是这个对象的一些属性。 -------------------------------------------------------------------------------------------- 谢谢。那怎么理解所谓“点”呢?

网友B:
点就是对象

楼主:
下面引用由暗夜在 2005-10-9 15:43:00 发表的内容:   点就是对象 -------------------------------------------------------------------------------------------- 我还是觉得,点操作是对一个动画构件的某一个或几个属性、事件、方法进行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