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关于MOXA5200系列

楼主(2005-09-21):
MOXA 5200系列感觉不怎么好用啊,有的地方用用串口容易坏,485通信超过600米,MOXA5200内部加了个内阻,通讯OK,但就是用不长就有问题,郁闷!还是DE334的比较耐用,这里有没MOXA的论坛? 5200通过NPort Administrator设置,生成串口,用的是REAL COM模式,感觉还是一个虚拟映射,在设备管理器里无法看到,只能在NPort Administrator里看,可不可以象DE334或CP114直接通过添加新硬件的方式,在设备管理器里直接看到串口吗?请各位大虾指点!TKS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用tcp方式较好,用real com方式,还是要调用他们提供的函数,不能把com口当作真正的com来用。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B:
如在win2k或winxp等windows OS下可以象DE334或CP114直接通过添加新硬件的方式来装驱动,在设备管理器内无法看到,但可以用超级终端打开。内阻的问题存在,但MOXA正在解决。 MSN: tobo.moxa@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