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历史曲线显示问题

楼主(2005-09-21):
我做的历史曲线显示有点不正常 总是一蹦一蹦的 是不是刷新频率太低还是什么问题 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能讲具体一点吗 用的什么组态啊

网友B:
应该是刷新频率太低,如果超过人眼能识别的速度,就好了。

楼主:
我用的是ifix作为上位机软件 如果是我的刷新频率太低 我怎么改一下呢 我在ifix里没有找到相应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