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请教关于MODBUS写入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5-09-21):
现在碰到这样一个问题,intouch读取400**的寄存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要写入寄存器,比如40908,我intouch里做成和读取类似设置的tag,只是在运行时给这个tag赋值,但是没有任何反应,不知是何原因,谢谢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下,用的是MODBUS I/O SERVER 7.0.0.12版本,是否不支持写入

网友A:
如果InTouch显示为你要修改的值, 没有变回原来的值, 就应该是写入成功

楼主:
不是啊,这其实是个开关继电器的地址,我写入后继电器就会开合动作,但是实际上没有反应

网友A:
查看Logger记录, 看看有什么错误发生

网友B:
注意看看plc程序,可能已经写入,但是被PLC程序给重新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