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求助:C220的故障

楼主(2005-09-21):
各位高手,我有一个C220的控制器,最近与显示屏连接后,显示屏没有显示,换一个C220后就一切正常,我想有没有C220检测维修方面的资料或者联系方式?

网友A:
只有奥地利总部可以维修,只是你寄过去,维修费+来回运费差不多可以买个新的。另外你可以到社会上高手看看,有些客户就是自己找人修好的(我见过客户修过我们的多功能驱动器,I/O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