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 CPM1A密码?

楼主(2005-09-21):
各位高手,请不吝赐教! 小弟以前弄过三菱的FX系列, 最近刚刚接触OMRON的PLC,CPM1A。这个机型是用程序加密, LD AR1001, FNC(49) #000 #000 1234(密码) 这个机型里AR、HR、读写DM是用大电容后备的,如果电容没有电了,密码还会存在吗?

网友A:
你怎么不担心程序不存在了,所谓DM区即用户数据区.不会的.

网友B:
那样程序还存在吗?

网友C:
密码丢失了,程序肯定也没了

网友D:
AR ,HR,DM是具有断电保持功能,

网友E(2005-11-13):
不知道密码时清除会将所有程序、数据等全部删除;

网友F(2006-02-19):
CPM1A 有 FUN(49)吗?

网友D(2006-05-05):
CPM1A:
当停电时间超出后备电池供电时间后,程序会丢失!
更何况是密码!此密码是程序的一部分!

网友G:
我就是欧姆龙PLC部门的,CPMIA/2A都是我们做的,有何要求大家尽管提好了!

网友H:
FUN 49 有的

网友I:
这个要看你的内存储是什么类型。有些是有断电保持,程序是不会丢失。CPM1A 这款PLC我没有用过,不了解它的性能。这个你可以上网查找它的资料。

网友J:
Siemens crack http://s7plc.gkbk.com

网友K(2008-03-21):
不可能有了!

网友L:
FUN49 用过了但是忘记密码怎么办啊

网友M:
密码仍然会存在的

网友N:
暴 力 破 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O:
可以解的
QQ 596716790
联系

网友P:
丢不掉的。程序和只读存储区是flashrom,断电不丢失的。

网友Q:
我那个1A的用了那么久也没看到密码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