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RS232的驱动程序呀

楼主(2005-09-21):
我自己还是个菜鸟,不会编写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出出注意,感激不尽

楼主:
在线等待 email:tangjin@nblongan.com

网友A:
rs232是没有驱动的, 如果是使用c语言编程的话, 直接在google使用“c语言“ “串口编程“搜吧,遍地都是列程, 一般不超过100行

网友B:
您用的环境为何? DOS 下不需要驱动程序! 在 Windows 下的确是需要驱动程序的, 系统已内建; 若您要自行开发的话, 请参考 DDK 中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