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网卡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5-09-21):
各位朋友:我在鞍钢做了一个自动配料项目,程序都调试通,系统运行也正常。唯一让我理解不通的问题是,MB+网卡通讯的显示红灯一直亮着。按照,常理来说,只要通讯联上了,设置没有错误,就不可能出现这种错误。这个问题,我也请教了北京施耐德的技术中心,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谢谢你的关注,顺祝心想事成。

网友A:
如果通讯都没有问题,数据采集都正确,就可以不管这个问题。

网友B:
不同意如此态度。 关注问题的解决。

网友A:
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If a red indicator blinks momentarily, it indicates that a message error was   detected on the cable path.    也就是说偶尔的闪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偶尔有数据包错误发生,但是如果闪烁太快就要检查是否网络有问题。因为大量的错误数据包会导致最终的数据传输不正确。   2:If A steady ON state indicates a hard fault either in the cable or in a node device connected to the cable.    也就是说如果持续亮的话,就麻烦了,意味着有严重的错误发生,必须检查计算机卡或目标设备。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系统运行正常,灯是持续的亮,但是数据采集还都正确,我还真的是搞不懂什么原因。 我咨询了鞍山的施耐德代理,他们说,只要通讯正确,灯亮也无所谓。 不过,还是要好好谢谢你,顺祝激情如火:工作顺心,身体健康!

网友C:
我公司hc900也通上~

网友D(2005-10-21):
激情如火 请问目标设备具体指哪些呢?

网友E:
我也遇见过施耐德的其他模块有类似的情况,工作都正常,但是F的红灯亮。没法和用户解释。

网友F(2005-12-19):
可以 在线情况下查看具体得故障信息啊

网友F:
俺记得曾经碰到的类似问题的提示信息是:
支持模式错误。
要按俺的理解就是PLC型号和MB+有冲突,但还是可以继续运行啊!

网友G:
可找一MBPSTAT 这个程序, 其中有一功能可在线的MB+节点信息诊断,是否有较多的CRC或Frame 错误。 检查以下三种情况:
1. 计算机中的程序是否在读写不存在的节点
2. 检查线路的连接情况, 特别注意终端电阻的是否连好。(测线缆电阻应在60多欧姆左右)
3. 是否有较大干扰源的

网友H(2006-03-21):
红灯的事情也困扰过我,一般来说可以通过MB+卡的调试窗口可以看出有什么问题,我就碰到了CRC出错的,就是信号干扰的问题,这种错误还是很麻烦的,工厂的网络信号接地不敢信任啊,现在想寻求光纤解决方案

网友I:
可能他们的灯装错了吧....我的AI module,曾发生灯装错。即使通讯,等也是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