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oneywell DCS的PKS系统网络打印机问题

楼主(2005-09-21):
PKS 系统打印机不能正常打印流程图画面,打印出来的字体很大背景也是白色的(打印机为采打),还有不能自动打印报表,不知道怎么设置什么原因?有哪位前辈知道吗?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把流程图底色改变,重新打印就可以了啊

网友B(2011-09-14):
在画流程图的时候 子图做的有问题 不能自动打印 应该是设置没设置好 再好好看看报表项里 看看那个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