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求教西门子运动控制

楼主(2005-09-21):
我需要做一个两轴控制,每转进给10mm,选用西门子1FK7交流伺服电机,3000r/min,编码系统是多极对旋转变压器;驱动系统是SIMODRIVE611U双轴版;PLC选用S7-200,CPU226。旋转编码器接到驱动系统SIMODRIVE611U,驱动系统SIMODRIVE611U有编码器输出口,6端子,A+,A-,B+,B-,R+,R-;有人能告诉我怎么把编码器信号接到PLC吗?

网友A(2005-11-03):
这种方案比较容易失败,或者需要改变思路
先分析:611U系统是共直流母线的变频系统,其内部有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搭配到数控机床上使用时,通常会由CNC来完成位置环的功能,那么,此时611执行速度环和电流环,
在普通的定位系统时,611U应该可以使用位置环,但是,位置环根据我的了解,只能通过DP给出,并不支持USS或脉冲给定。而S7200并不支持DP主站,所以,这是行不通的。
那么,你要问了,可不可以由S7200完成位置环的功能?理论上,只要是具有数据运算的控制器都可以完成控制环的运算,但是我想,这一定不是你需要的,而且,位置环的算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好了,至于611U系统出来的WSG的信号(6相)能否接到S7200?明确的告诉你,那是不行的,内部无法处理。
我也看过相关的611U的手册,其实手册上说可以用WSG的编码器接口设置成输入,接受脉冲位置给定信号。就想使用小日本的伺服装置一样了。你的东西如果到了货,其实可以试试看是否可以这样。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没试过,也问过很多的人,都没有答案。如果你试成功了,别忘了到这里公告一下

网友B:
带位置控制的611u可直接控制位置,plc只可以动作的控制和不断的刷新611u中程序。
----------------------------
详细611u下载
西门子数控资料免费下载
siemens app team
http://www.jove.com.cn

网友A:
前两天见到了SIEMENS MC部门的高工,了解到:
611U的WSG角度编码器接口可以被配置成位置给定,接受来自PLC的脉冲信号,那么,可以象使用日系的伺服一样,来由PLC给出马达运行的脉冲方式控制611U,611U本身是带有位置环的。所以S7200负责脉冲的发出,整个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的工作就由611U完成。

网友C:
我刚用过SIMODRIVE611U 和1FK7交流伺服电机,每转进给量是由你的传动比决定的呀。 选择位置模式,SIMODRIVE611U里每个轴可以建立最多64个块,每个块是一个动作,包括位置、速度、加速度、减速度等等参数,写进SIMODRIVE611U后你只需启动块就可以了,PLC不用发脉冲,只需传这些参数发执行命令就行,另外你最好向西门子的销售商或技术支持要到FB83块,是西门子做的SIMODRIVE611U和PLC接口程序。编码器反馈线是直接插到SIMODRIVE611U上的,插头在DP插头旁边。 不过我用的是315-2DP的PLC走的是DP,挂了16台1FK7和10台MM440.
有机会多交流!

网友A:
走DP肯定是没问题的,611U本身已带位置环。

网友C:
to:zzj1382 你好!
不过我有一问题:为之模式时,我读出的速度值与设定值上下波动比较大,能到百分之十。请问这时速度环怎么用?

网友C:
to:zzj1382 你好!
不过我有一问题:位置模式时,我读出的速度值与设定值上下波动比较大,能到百分之十。请问这时速度环怎么用?

网友D(2006-01-08):
徐锋:您好
小弟能否请教一下,我用SIMODRIVE611U 控制两台1FK7交流伺服电机,我想用传输块来定位,用了第一个控制字和块选择,然后通过SFC14和SFC15进行控制字读写,但是我发现控制字都写下去了,但是状态字那边没有看到要选择的传输块,通过SIMCOM U里面的PROFIBUS参数看到的,然后传输块不能执行,下次上电的时候出现控制使能丢失的报警。
请 赐教
2002516@sohu.com
QQ 17999835
电话:13871327894
胡

网友D:
我们做的 一个项目多了6台POSMO A的电机, 有意者可与我联系
75W
4.7NM

网友D:
通过SIMODRIVE611U 控制1FK7交流伺服电机,选择位置模式
怎么选择传输块啊?能有高手指点一下吗?我选了传输块但是控制字这边有,但是状态字这边没有啊!怎么办?????

网友D:
大家太不积极了,我等不急了,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大家以后碰到类似问题可以来问问啊

网友D(2006-09-02):
徐兄:好久没有联系了,我刚完成的一个项目,也是通过DP网控制611U,传输块用起来还比较爽,那个FB83是用SFC14、SFC15编的一个块,我觉得它的作用就是能一次读写全部的参数,如果单纯用SFC14、SFC15能写多个参数,但是读上来的时候是依次读的多个参数。

网友E(2007-08-14):
推荐:Simotion D425+S120驱动器+1FK7电机,性价比好。
包含PLC功能的运动控制。可以使用PLCOpen的功能块控制伺服电机,像逻辑控制一样方便。

网友F(2009-07-16):
这个配置中S7200是无法接收611U上的编码器信号。只能换高级的控制器

网友G:
200的plc只能发脉冲,其它接口的如模拟量的,dp总线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