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

楼主(2005-09-21):
各位高手请帮我解决一个问题,我在变频器文献里看到两种说法:第一种说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时,同步转速高于实际转速;第二种说法是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时电机的转子转速超过同步转速。请哪位高手解答一下,处于发电状态时到底是哪个转速高?或者以上两种情况时都处于发电状态(2、4象限)

网友A:
当然是第二中是正确的。

网友B:
第二种是正确的。第一种是处于电动状态。

网友C:
电动机直接在电网中是这样的,变频时就可以低于同步转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