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毫伏电压怎样转换成4-20MA/5-10V的信号供PLC调节

楼主(2005-09-21):
请问毫伏电压怎样转换成4-20MA/5-10V的信号供PLC调节,谢谢!

网友A:
需要放大器,市面上有信号转换器可以达到这个功能。也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B:
推荐一款美国红狮的信号转换模块。介绍如下,请参考! Red Lion IAMA-万能信号调节模块 产品介绍   . 3端隔离模拟量信号   . 万能转换模块—DIP开关没置选择输入&输出(或叫可编程)   . 超过100种输入输出模拟量转换组合   . 全部量程出厂预先校准,全部量程用户可现场标定,同   时保持出厂标定为日后所用   . 9—32VDC模块电源   功能描述:   IAMA3535万能信号调节模块能隔离和变换超过100种工业标准模拟量信号组合。DIP开关范围的选择可省掉定购各种输入输出信号模块。除了转换能力外,IAMA3535模块提供了一个输入/出   信号光耦隔离电路和变压器隔离电源给输入,输出电路。   IAMA利用一个10位DIP开关,一个1位DIP和两个LED来实现用户输入和输出标定和方式选择.一般,依据量程选择和标定,模块总满标精度超过0.05%。 设计的微处理器提供简便的现场标定,内置E2PROM存贮标定值用于重复使用。IAMA3535全部输入输出均为出厂预先校准。由一单独方式开关选择出厂标定或用户现场标定。模块环境和工作温度范围为-25℃~+75℃。高密度封装,DIN导轨安装节省时间和安装空间。 输入信号: 0-20mV,0-50mV,0-100mV, 0-200mV,0-500mV, 0-1V,0-2V,0-5V,0-10V, 0-20V,0-50V,0-100V, 0-1mA,0-2mA,0-5mA, 0-10mA,0-20mA, 4-20mA,0-50mA, 0-100mA 输出信号: 0-5V, 0-10V, 0-1mA,0-20mA,4-20mA

网友C:
应变信号变送器 概述: ALT-MT系列应变信号变送器是一种能将应变传感器输出的毫伏信号经隔离放大转换成一组输出量的直流信号,从而实现对被测信号精确测量的仪器。该变送器输入、输出选择范围宽,准确度高,电源可选择,导轨安装便于检测与维护。 特点:线性好、温度特性好,稳定性高,有防雷电的保护功能。 型号:ALT-MT-[输入信号]/[输出信号] 输入范围:0~1mV,0~10mV,0~20mV,0~100mV 输出范围:0~5V,4~20mA等规格。 外形尺寸 85.4×79×25(mm) ALT型变送器技术规格: 精确度 ±0.2%满量程 激励电压 10V 输出负载 ≥5K(电压输出);≤250Ω(电流输出) 辅助电源 DC12V,15V,24V AC220V±15%;50/60HZ 使用温度范围 0~60℃ 贮存温度范围 -10~70℃ 温度系数 150ppm 满量程调整范围 20% 零位调整范围 10% 最大相对湿度 90% 隔离电压 1500VDC(1分钟) 电源消耗 <100mA 北京中旺公司 李刚 010-62977168/69/70-809 13552189794

网友D:
除非你钱多,要不然自己作个简单的放大电路就可以,精度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