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於EasyBuilder畫面不能上傳到電腦

楼主(2005-09-21):
樓主你好!我用EasyManager/upload 將畫面上傳到電腦時無法進行,人機只顯示几行英文,而電腦沒有任合反映!請問一下是怎麼回事?

网友A:
通讯错误!查查端口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通讯错误或电缆接线错误!

网友C:
我的上传要密码,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D:
你是不是用的是v2.6.2的版本?这个版本的软件据eView自己的人说本身就有bug,你可以用v2.5.1的试试。

楼主:
謝謝!好像是v2.6.2版本的有問題.

网友E:
大哥,还是用国产触摸屏,支持民族工业,昆仑通态ntouch触摸屏为你服务,可以与我联系,mcgsslq@163.com,我会把相关资料发给你

楼主:
樓上的你好!我會考慮你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