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轨迹描述的问题

楼主(2005-09-21):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两个圆柱体正交。正交的位置和角度可以改变。以一个圆柱的坐标系来为基准。请问这样的运动轨迹怎么来描述。我要把这个相交部分切割下来,有半径,有切割的厚度,怎么样才能实现,数学模型???????

网友A:
好像有一种焊接也是这种方式,很复杂!请问你用什么控制器?

楼主:
三菱q系列plc,加定位模块4轴

网友B:
相贯线问题,管道焊接切割,需参考专用数学书籍,两个方向正交还比较好解。

楼主:
具体什么方面的数学书籍,如果加上偏交,斜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