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OC2

楼主(2005-09-21):
LG IS5 18.5KW 报警OC2 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呢?请指教

网友A(2008-05-29):
过电流报警.可以试当提高报警电流.

网友B:
这是明显的过电流故障,可以查一查参数,接线,电机绝缘,如果都是好的。那就查变频器本身,测量模块是否有问题,驱动电路也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