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节能

楼主(2005-09-21):
我这里有一批设备需要改造,每套设备用11KW和15KW变频器各一台,是恒转距运行.负载不大,通过增大传动比来降低频率运行.转距和转速不变的情况下.电表进线电流降低了35%(钳形表读数).而电度表的度数没有变化.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为什么?急于求救!

网友A:
不会的,肯定会有变化。不过因为变频器所带负载类型的不同,节能效果会不同。

楼主:
真的没有变化啊,负载没有变,是通过增大传动比来降低频率的,但让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电流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