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电网功率因数的经验.希望对各位同行有帮助.

楼主(2005-09-21):
就地补偿是对大电机提高功率因数最有效的方法.优点是便宜实用.效率高.故障率低.检修方便.缺点是须现场配线和占用一定空间.很值得推广.但在安装和使用中要注意以下问题.(1)电容的容量选择要得当. (2)因为电容投入的一瞬间电流很大.接线一定要压紧.否则很容易损坏接触器和线路.(3)由于变频器和软启动的大量使用.和电工对变频器和软启动的原理不是很了解.安装不合理有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现在使用的变频器大都是交-直-交变频器.安装就地补偿一定要装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否则会损坏变频器的逆变模块.软启动是采用晶闸管反向并联做为电流元件.通过改变晶闸管的导通角来控制电流启动电机的.由于晶闸管的特性使得输出波形不是纯正弦波.而是间断的正弦波斩波.就地补偿也应加在软启动的输入测.否则电容在正弦波的断点放电会造成检测电路误动作.使软启动保护.停止工作.如果非要装在 软启动的输出测.要减少电容的容量.这样效果不好.

楼主:
以上是个人经验.请各位谈一下不同看法.互相学习.

楼主(2005-12-02):
请各位发表不同观点和建议.互相交流.

网友A:
我顶,不过有多了个耗电的。呵呵

网友B:
电容选择适当会减少电网的谐波干扰动,建议在加高频抑制电容。

网友C:
今天真好:应该是说:电容与电抗搭配得当会减少电网及本身的谐波干扰,这个“搭配得当”就是各个做谐波治理企业耐以生存的基本了,里面不光有好的技术,还要有丰富的经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