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变频调速节能的经验.希望对同行有帮助

楼主(2005-09-21):
变频器是耗能元件.设计与安装调试不合理.不会达到理想效果.(1)风机与泵是同类负载.变频器调速节能技术已经很成熟.设计安装与选型要合理.要根据它的转速特性曲线来考虑.闭环控制的PID调试要根据需要多次反复调节.一次调试成功几乎不可能.不是安装完了就行了.主要是调试.(2)往复式的设备变频器调速节能技术还不是很成熟.虽然现在出现了矢量变频器.和低速大扭矩输出的功能.但低速发热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往复式的设备的电机转速一般较慢.而且低速大扭矩输出是要靠提升电压来实现.节能效果就不好.(3)螺杆式设备我认为不很适合变频器调速节能.因为它的做功须较高的转速支持.低速泄漏大.压力上不去.

楼主:
个人观点.希望各位发表不同看法.下相互学习.

楼主(2005-12-02):
请各位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大家互相学习.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节能有时只能说减少原来的浪费。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同意,我现在正改造造纸打浆机,客户要求采用变频器.理论评估后难达到节能效果,因为打浆机工作流程要求转速不能变化.不知是否有其他方案,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要想节能.首先要了解负载转速/输出 的特性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