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如何加密!!

楼主(2005-09-21):
我是一个新手,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可以用手持编程器,用OTHER选项,其中的“口令”。

网友B:
程序里面也可以设置的呀!

网友C:
欧姆龙PLC程序如何加密?

网友D:
OMRON PLC 微型是用程序来加密的. LD AR1001 FNC(49) 000 000 #1234(密码) 可参见CX-P使用手册。

网友E:
手编器或电脑都可以加;

网友F:
专解三菱欧姆龙富士松下密~~呵呵~~

网友G:
可以用手写编程器加密,步骤是:other,第四项,4k,然后就直接输密

网友H:
不要用 三菱的啦,解*太容易了.建议用台湾的,用国产的或者用西门子. 需要各种plc解*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 plckey@163.com

网友I:
手编器或电脑都可以加

网友J:
加密形同虚设,解=太容易,软件到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