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不显示是PLC的原因还是上位机的原因?

楼主(2005-09-21):
各位大侠: 我是做维护的新手,急需帮助! 上位机有的数据不显示(如某些测量设备的数据),整个系统用profibus通讯,我猜有以下可能: 1。PLC没收到数据 2。PLC接受到数据没有发出给上位机 3。上位机收到数据但没有显示 我有step7但没有intouch,我该怎样检查?如果用step7的化,应该看程序的哪些模块? 谢谢!

网友A:
你用STEP7先再线监控一下PLC 上位机的数据以前有过吗?如果以前没有那就有可能是INtouch没有进行数据连接;如果以前有现在没有了;你监控PLC看下;PLC里没有数据 你去检查下面传感器

网友B:
照上面的做,!!!!

楼主:
小楼听雨1,谢谢!

楼主:
我用step7监控时,想进入那个不能显示的数据所对应的FB,没法进入,显示“ The displayed block cannot be monitored beacause it does not match the block in CPU.Do you want to download displayed block to the CPU and then monitor it?” (我先打开以前从这个CPU上传的程序,把线连到PLC后再上传一遍)

网友C:
进入DB监控一下,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