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插拔profibus电缆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05-09-21):
带电插拔profibus电缆会不会对硬件或软件造成损害 ?

网友A:
按照协议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您在程序里面有没有对总线故障作出处理,是否有故障处理程序,比如,那plc中siemens来说,如果没有故障处理,拔下电缆会导致cpu停止run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