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进来看看这个方案行不行?

楼主(2005-09-21):
本人想用WinCC V6做两台S7-200 226的监控并将现场信息连接至分厂局域网,现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路高人: 1、现场情况:两台PLC之间距离约35m,办公室离最近的PLC约200m; 控制柜内(PLC侧)没有空间安装通信处理器; 现场不方便放置上位机; 2、初步方案:通过一对RS中继器用PPI将现场信号连接至办公室; 3、以下几个疑点: (1)是否一定要用PC ACCESS?能否用别的代替(没有PC ACCESS授权,只有演示版)? (2)硬件:Siemens Profibus屏蔽双绞线、3个接头、PC、一对RS中继器? (3)软件:WinCC V6.0,PC Access V1.0?? (4)上位机上直接连接至COM口(就像MicroWIN32通过PPI与PLC连)还是要另加CP? (5)其他须注意的细节? (6)WinCC授权与版本有关吗?在本例中需要那些授权项?? 没有做过此类项目,望不吝赐教!!

网友A:
1:最好用PC Access ,当然也有其他的厂家的软件,但都是opc的方式。如果您用的是profibus方式,就可以直接用profibus驱动来做。 2:硬件方面够了 3:最好用这种方式 4:profibus当然要加cp了,如果是ppi可以不加cp 5:暂时没有 6:有opc授权和wincc授权就可以了。

网友B:
你不用这么做,还有简单的做法你想想啊!

楼主:
谢谢 激情如火! TO 山水: 具体怎么实现啊?

网友C:
建议你还是用5611卡,200上挂277,全搞定,稳定性也相对好一些

网友D:
上位机用5611,200上的通讯口支持MPI方式。不用中继器。

网友E:
S7-200 CPU226有两个通讯口,用MPI网相对好一些。稳定性也好。机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