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 6.0SP1安装

楼主(2005-09-22):
Wincc 6.0sp1在win2000sp4中安装正常,重启后进入时不能进入wincc 6.0,出现"0x0047fb6c指令引用的0x0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的提示,多次安装都一样,请各位指点!!

网友A:
重装系统

楼主:
谢谢!!! 重装了N次,还是一样

网友B:
Wincc 6.0sp1是否为D版? WINCC有时问题确实不少,稳定性、兼容性差。 换Wincc 6.0sp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