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ng_lp

楼主(2005-09-22):
您好: 在intouch与excel中交换数据,tag的项目名可否写为rici之类,就可以向Excel中变化的单元格写数据? 多谢!

网友A:
您好: 在intouch中用Accsee做报表如何维护 如:备份\删除 谢谢!!请尽快回复! chen_anjing@163.com

网友B:
Tag名可以是RiCi, 没错.

楼主:
to:controller 具体该如何用?与excel如何对应? 多谢!

网友B:
如RiCj, i就是行号, j就是列号. 在InTouch中定义访问名的时候,如下: 应用程序名: EXCEL 主题名: [文件名]sheet名, 如: [book1.xls]sheet1

楼主:
to:controller tag写为ricj 那么项目该如何写? ricj又如何与excel的单元格对应? 多谢!

网友C:
tag 中的 xxx 对应Excel可用 访问项目中的项目名称对应.

网友B:
我的意思是,项目名应该是RiCj的形式, 不是Tag名要写成RiCj的形式.Tag名可以任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