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数据采集与分析的必备仪器设备有哪些?

楼主(2005-09-22):
大虾们: 请问做数据采集与分析的必备仪器设备有哪些? :)

网友A:
看你要做什么用了

网友B:
哥们, 我今天心情不坏. 回答你两句 1.要人和钱,人嘛,不提了,钱是来买东西的. 2.做数据采集与分析, 首先,要有传感器,你要测什么量,就用什么玩意,例如,测温度就要用温度传感器,压力、力、加速度、声学、位移、转速、角速度、倾斜等都要用相应的传感器,每种传感器又按原理分为很多很多种,各种原理各有各的特点,建议找本测控原理的书看看吧。 3.要有线,传输信号用 4.要有采集系统,这中间又分为是测动态的还是静态的,还有一堆问题,不说了。你要测的时候自然会问明白。 5.显示存储系统,有的采集系统是一体的,也就是有显示屏或带存储卡或直通盘。 6.一般后面接计算机的多,至少肯定会用到计算机,采集不用,分析也是要用的,除非你不分析 7.看你做什么分析了,时域和频域分析是最常见的,分析么,你可以自己编程,也可以用现成的软件分析,看你能力和口袋里钱的多少了,针对特定的信号,还有些高级的分析,就不说了。编程软件就多了,什么LABVIEW,VB,VC++,当然,前提是采集系统要支持这个语言或软件。否则编再好,也没有。 8.别把你唬住,我也就个本科。也就这点水平。哈哈,但你欠我的哦。有空来武汉的话,一定要记住请我吃个饭哦。电话:027-83659215,王先生 哈哈!哈哈!哈哈! 5.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我刚接触这些,有空请教你吧

网友D(2005-10-24):
不错!王先生,体会颇深!

网友D:
有机会叫个朋友! MSN:kusite21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