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触摸屏的寿命有多长

楼主(2005-09-22):
我公司的设备应用GP-PRO和其他品牌 触摸屏大大小小有三十多台,设备连续24小时运转,我担心这些触摸屏到底能够用多久? 谁能够给我一个答案

网友A:
我们的是100000小时,你们的不清楚

楼主:
10万小时?!这么说可以用15年,不太相信。真是这样就好了

网友A:
没骗你呀,我们的触摸屏有两种,一种5万小时,一种10万小时.当然在实际应用中因为外部环境等等因素会有偏差的,但不大.

网友B:
触摸屏的寿命主要与其背光灯和液晶的寿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基本上固定的,也是目前技术上的限制。一般应该在20000-50000小时,但随着时间的增长其显示效果也会越来越差。但一般的人机都有屏保功能,所以你可以算算它们的使用寿命。

网友C:
GP的触摸屏24小时运行状况下5--10年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这个和你使用现场条件也有关系

网友D(2005-10-25):
我可以给出详细数据。目前Pro-face的GP2000系列在24度下可以使用50000小时

网友E:
红狮的那么牛?? 问一下,现在红狮在上海有厂方代表吗?

网友D:
红狮的HMI是很牛的,这个我展会上见识过。他们在上海的办事处不是在徐汇吗

网友A:
是的,可以与我联系
msn:human_wang·hotmail.com

网友F:
to 美国红狮,
请问一下,同款产品在屏保功能下与非屏保情况下,使用寿命相差多少??

网友G:
触摸屏的使用寿命应该是指触摸屏在正常使用的环境下屏幕每个点可以承受的点击次数,在这个点击次数内触摸屏不会发生感应不灵敏,根据触摸屏类型不同,屏幕的触摸寿命也有一定差距。
但一般情况下我们指的其实是整个触摸屏显示器的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主要包括1。触控面板,比如现在电阻式的触控寿命可达100万次。2。液晶显示面板,一般可达5万次以上。3。主控机板和其他接口电路。一般无故障运行时间2年以上,不过这一项不同厂家差别就大了。
我们是ADVANTECH华南唯一一级代理商,也是TOUCHVIEW,EASYVIEW/WEINVIEW,意大利ESA,N-TOUCHVIEW等文本显示器,触摸屏,平板电脑,工控机等产品的重要合作伙伴,提供HMI一站式服务。
联系方式:广州正奇科技有限公司
www.zhengqitech.cn
sales@zhengqitech.cn
TEL:020-61006035
FAX:020-61006046

网友A:
to bruce_cao:触摸屏用屏保的我还真没遇到过,应该是非常少的.如果有,应该也不会有多少影响度,5万-10万小时是绝对可以满足用户要求的了.

网友H(2006-02-22):
PRO-FACE,算是日本最好的人机品牌了,5-10年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