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电缆截面积选择

楼主(2005-09-22):
高压电机160kw,6kv,电流27。5 ,据高压开关柜100米,不知如何选择电缆截面积。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35平方mm

网友B:
可以选择25mm2的。

网友C:
说说怎么算的好吗?

网友D:
新力同志的对,应该再加大点。适合应该在50平方的 你可以参考老一点的电工电子书,有公式的,象超过30平方的线,每平方也就是6个电流。所以我建议选用50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