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控制步进电机的运动控制卡控制交流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9-22):
我用一块发送脉冲的运动控制卡去控制步进电机,会产生“丢步”现象,我考虑用交流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代替,因为交流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模式也是用脉冲控制的。我有两个疑问: 1.原来的控制卡是否能继续用?(我认为能) 2.位置控制模式下用交流伺服电机会不会产生“丢步”现象?为什么 哪位高手能解答一下,先行谢过!!!

网友A:
1、可以使用; 2、不会丢步,因为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之间有反馈。

楼主: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之间有反馈”,反馈的信号应该是电机编码器吧,但是这个信号是反馈给驱动器的吗?有些书说这个信号是直接反馈给控制卡的

网友B:
但是这个信号是反馈给驱动器的吗?有些书说这个信号是直接反馈给控制卡的 但是这个信号是反馈给驱动器的。也可以(有时是必须)反馈给控制卡的。

网友C:
这个不能简单的回答会不会丢步,从理论上来说伺服是不会丢丢步的,但是如果给定脉冲太多太快,就有可能反应滞后.堆积脉冲数太多就有可能溢出丢步,而且由于回路中是采用光电隔离系统的,小的干扰不会有太多影响,这方面倒是可以放心的. 现在目前市面上的交流伺服系统好象没有哪家能保证绝对不会丢步. 我们也是,只能从技术上尽量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