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系统接线与调试介绍

楼主(2005-09-22):
FANUC数控系统是最畅销的机床控制系统之一。目前,在国内使用的FANUC数控系统主要有0系统和0i系统。针对广大用户的实际情况,本文简要叙述这两种系统的连接及调试,掌握了这两种系统,其它FANUC系统的调试则迎刃而解。 1 系统与机床的连接 0i系统的连接图如下图,0系统和其他系统与此类似。图中,系统输入电压为DC42 V±10%,约7A。伺服和主轴电动机为AC200V(不是220V)输入。这两个电源的通电及断电顺序是有要求的,不满足要求会出现报警或损坏驱动放大器。原则是要保证通电和断电都在CNC的控制之下。具体时序请见“连接说明书(硬件)”。   其它系统如 0 系统 , 系统电源和伺服电源均为 AC200V 输入。   伺服的连接分 A 型和 B 型 , 由伺服放大器上的一个短接棒控制。A 型连接是将位置反馈线接到 CNC 系统;B 型连接是将其接到伺服放大器。 Oi 和近期开发的系统用 B 型。0系统大多数用 A 型。两种接法不能任意使用 , 与伺服软件有关。连接时最后的放大器的 JX1B 需插上 FANUC 提供的短接插头 , 如果遗忘会出现 #401 报警。另外 , 若选用一个伺服放大器控制两个电动机 , 应将大电动机电枢接在 M 端子上 , 小电动机接在 L 端子上 , 否则电动机运行时会听到不正常的嗡嗡声。   FANUC 系统的伺服控制可任意使用半闭环或全闭环 , 只需设定闭环型式的参数和改变接线 , 非常简单。   主轴电动机要的控制有两种接口 : 模拟 (0~1OVDC) 和数值 ( 串行传送 ) 输出。模拟口需用其它公司的变频器及电动机。   用 FANUC 主轴电动机时 , 主轴上的位置编码器 ( 一般是 1024 条线 ) 信号应接到主轴电动机的驱动器上 (JY4 口 ) 。驱动器上的 JY2 是速度反馈接口 , 两者不能接错。 目前使用的 I/0 硬件有两种 : 内装 I/0 印刷板和外部 I/0 模块。 I/0 板经系统总线与 CPU 交换信息;I/0 模块用 I/O LINK 电缆与系统连接 , 数据传送方式采用串行格式 , 所以可远程连接。编梯形图时这两者的地址区是不同的。而且 ,I/0 模块使用前需首先设定地址范围。   为了使机床运行可靠 , 应注意强电和弱电信号线的走线、 屏蔽及系统和机床的接地。电平 4.5V 以下的信号线必须屏蔽 , 屏蔽线要接地。连接说明书中把地线分成信号地、机壳地和大地。请遵照执行连接。另外,FANUC系统、伺服和主轴控制单元及电动机的外壳都要求接大地。为了防止电网干扰,交流的输入端必须接浪涌吸收器(线间和对地)。如果不处理这些问题,机床工作时会出现#910、#930报警或是不明原因的误动作。 2 调试步骤 2.1 步骤一:接线   按照设计的机床电柜接线图和系统连接说明书(硬件)中(书号:B-61393或B-63503)绘出的接线图仔细接线。 2.2 步骤二:通电   拔掉CNC系统和伺服(包括主轴)单元的保险,给机床通电。如无故障,装上保险,给机床和系统通电。此时,系统会有#401等多种报警。这是因为系统尚未输入参数,伺服和主轴控制尚未初始化。 2.3 步骤三:设定参数   ①. 系统功能参数(既所谓的保密参数):这些参数是订货时用户选择的功能,系统出厂时FANUC已经设好,0C和0i不必设。但是,0D(0TD和0MD)系统,须根据实际机床功能设定#932--#935的参数位。机床出厂时系统功能参数表必须交给机床用户。   ②.进给伺服初始化:将各进给轴使用的电机的控制参数调入RAM区,并根据丝杠螺距和电机与丝杠间的变速比配置CMR和DMR。设参数SVS,使显示器画面显示伺服设定屏(Servo Set)。0系统设参数#389/0位=0;0i系统设参数#3111/0位=1。然后在伺服设定屏上设下列各项:   •初始化位置0。此时,显示器将显示P/S 000报警,其意义是要求系统关机,重新启动。但不要马上关机,因为其它参数尚未设入。应返回设定屏继续操作。   •指定电机代码(ID)。根据被设定轴实际使用的电机型号在“伺服电机参数说明书(B—65150)”中查出其代码,设在该项内。   •AMR设0。   •设定指令倍比CMR。CMR=命令当量/位置检测当量。通常设为1。但该项要求设其值的1倍,所以设为2。   •设定柔性变速比(N/M)。根据滚珠丝杠螺距和电机与丝杠间的降速比设定该值。计算公式如下: 计算中1个脉冲的当量为1μm。式中的分子实际就考虑了电机轴与丝杠间的速比。将该式约为真分数,其值即为N和M。该式适用于经常用的伺服半闭环接法,全闭环和使用分离型编码器的半闭环另有算法。   •设定电机的转向。111表示电机正向转动,-111为反向转动。   •设定转速反馈脉冲数。固定设为8129。   •设定位置反馈脉冲数。固定设为12500。   •设定参考计数器容量。机床回零点时要根据该值寻找编码器的一转信号以确定零点。该值等于电机转一转的进给轴的移动脉冲数。   按上述方法对其它各轴进行设定,设定完成后系统关机并重新开机,伺服初始化完成。   ③.设定伺服参数:0系统#500--#595的有关参数;0i#1200--#1600的有关参数。这些是控制进给运动的参数,包括:位置增益,G00的速度,F的允许值,移动时允许的最大跟随误差,停止时允许的最大误差,加/减速时间常数等等。参数设定不当,会产生#4x7报警。   ④. 主轴电动机的初始化 设定初始化位和电动机的代码。只有 FANUC 主轴电动机才进行此项操作   ⑤. 设定主轴控制的参数 设定各换档档次的主轴最高转速、换档方法、主轴定向或定位的参数、模拟主轴的零漂补偿参数等。   ⑥. 设定系统和机床的其它有关参数 参数意义见 " 参数说明书 " 。 2.4 步骤四:编梯形图,调机   要想主轴电动机转动 , 必须把控制指令送到主轴电动机的驱动器 , 头 $SIP 是这一指令的控制信号 , 因此在梯 形图中必须把它置 1。   不同的 CNC 系统使用不同型式的 PMC, 不同型式的 PMC 用不同的编程器。 FANUC 近期开发的PMC 可以方便地用软件转换。可以用编辑卡在 CNC 系统上现场编制梯形图 , 也可以把编程软件装入 PC机 , 编好后传送给 CNC 。近期的系统中梯形图是存储在 F-ROM 中 , 因此编好的或传送来的梯形图应写入 F-ROM, 否则关机后梯形图会丢失。编梯形图最重要的注意点是一个信号的持续 ( 有效 ) 时间和各信号的时序 ( 信号的互锁 ) 。在 FANUC 系统的连接说明书 ( 功能 ) 中对各控制功能的信号都有详细的时序图。调机时或以后机床运行中如发现某一功能不执行 , 应首先检查接线然后检查梯形图。   调机实际上是把 CNC 的I/0 控制信号与机床强电柜的继电器、开关、阀等输入 / 输出信号一一对应起来 , 实现所需机床动作与功能。为方便调机和维修 ,CNC 系统中提供了 PMC 信号的诊断屏幕。在该屏上可以看到各信号 的当前状态。   综上所述 , 调机有三个要素 : 接线、编梯形图和设置参数。调试中出现问题应从这三个方面着手处理 , 不要轻易怀疑系统。梯形图调好后应写人 ROM。0 系统用的是 EPROM, 所以需要专用的写入器;Oi 等其它系统用 F-ROM, 只需在系统上执行写入操作即可。   FANUC 系统运行可靠 , 调试容易 , 因此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应用。 感谢yangjinyun提供,由工控网整理!

网友A:
从文章看来对FANUC系统有多年的经验,但写的时候仔细点,有些概念有点含糊不太仔细,如对于系统电压,现在国内正在用的(FANUC公司现今推出的0i系列的系统的使用电压是DC24V,充许的波动是5%,另外对于CMR(各轴的指令倍乘比),设定方法:最小移动单位=检测单位X指令倍乘比,对于一般的公制机床的检测单位是0.0005mm,最最移动单位是0.001,得出CMR设2,而不是上面所说的,什么1倍,详见FANUC 0i系统的参数手册上的参数1820号说明。 不过总的来说这文章写的不错,值的初用FANUC系统的人员学习。

网友B:
怎么没有图示啊?效果大打折扣!

网友C:
0i系统的连接图如下图 大哥,图在哪啊?转载?

网友D:
写的好!不错!非常感谢

网友E(2005-12-30):
太老了,建议更新,伺服早就换成i系列的了

网友F:
斑竹或者各位大虾,谁能弄电子版到FAUNC的电气连接图,具体参数和参数每一位的作用,PMC

网友F:
PMC的梯形图  梯形图每个状态位的作用,FUNAC的资料都是收费的,小日本人太会赚钱,我们老师买了3本书,花了1000多块

网友E:
我有FANUC电子版参数,QQ-42538501

网友E:
书打5折

网友G:
求助:FANUC0-MB数控系统*310/ *311报警(归零及编码传输错)
斑竹或者各位大虾:有台湾产加工中心P610,是0-MB数控系统、电机型号为FANUC-5S。CRT显示#4x7报警,为X、Y、Z轴伺服参数报警。对电机进行初始化后,显示*310/ *311报警(X、Y、Z轴的)。不知为何。

网友H:
转塔数控冲床,有4轴现在想3轴连动,两个直线+一个旋转轴,修改9927.2不起作用.是参数设置错误还是有其他参数没有设置.系统是FANUC Oi-PC.

网友G:
求助:FANUC0-MB数控系统*417/ *427/ *437报警.

网友I(2006-05-02):
下面引用由尘世小俊在 2005-12-30 18:19:00 发表的内容:
  PMC的梯形图  梯形图每个状态位的作用,FUNAC的资料都是收费的,小日本人太会赚钱,我们老师买了…
--------------------------------------------------------------------------------------------
不是日本人在收费,而心里黑的中国人在收费

网友J(2006-07-05):
FUNAC的资料太少上,在网上很难找了。

网友K:
TO:tonyjin 你把编码器线拔了,它老了.要派年轻的线顶替它了

网友L(2007-01-29):
我这里FAUNC资料不少,哪位要我可以发给你,谁叫咱是中国人

网友:
 TO :WLPT,
 大哥,我是搞维修的,要FAUNC资料,
谢谢啊。wjinhui2005@126.com

网友M(2007-03-05):
  TO :WLPT,
 现在大部分用的是0I-MC 。你有FAUNC 0系列如0 MD资料吗,请发给我。
谢谢啊。hs9911@sina.com

网友N:
   TO :WLPT,
 我是搞维修的,一直苦于缺少FAUNC资料,请发给我
谢谢啊!   PLWGX@126.com
再次感谢!

网友O:
       TO :WLPT,
你好。我是刚刚搞数控机床电路设计的,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发给我吗?先谢谢了啊。
    ychaoken@163.com

网友P(2007-04-13):
 TO :WLPT,
 大哥,我是搞维修的,要FAUNC资料,特别是关于梯形图的.
谢谢啊!  dan61086@163.com

网友Q:
总结的还可以,是基本的步骤,

网友R(2008-02-15):
FANUC资料,虽然官网不提供,可还是有很多电子版的流了出来。网上有很多地方能下载到

网友S:
 不错,有没有关于通过TCP/IP与系统通讯的采集数据的资料?

网友T(2008-07-27):
那位兄弟有发那科FANUC 0i-PC的系统,请联系15920027015  。QQ:113172544

网友U(2008-08-27):
有价值的好帖,收藏了!

网友V(2008-09-27):
                     请问老兄有 fanuc  oi  mate mc连接说明书可发给我一用!lin198005118@163.com

网友U:
此帖子可以成为精华帖了,再顶!

网友W:
很好,我顶希望大家多交流

网友X:
如果能文字结合图片那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Y:
很好不错

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介绍的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Z(2008-10-30):
写的很好,以后多多交流,我也是常搞FANUC 的,QQ38768856

网友AA:
火哥  开发票的 有没有看到?

得管管了,挺闹心的

网友AB:
对我有些用处,谢了!

网友AC:
很不错 !
但是介绍的再详细点就好了,最好能多上传些资料。

网友R(2008-12-09):
毫无意义的主题贴

网友AD:
我需要大侠帮忙,有B-62444CN的说明书吗?

网友AE:
各位好心人,谁有fanuc oi mc  接线和安装调试资料,发给我把!

xushenglin925@126.com

网友AF:
详述得很好,实用中参考资料.

fanuc系列的资料有好多,遇到故障时就需使用了.

网友AG:
赶路的鸡蛋,阁下现在还认为此帖是毫无意义的吗?看我的预言吧!此帖迟早会成为数控论坛中的精华帖!

网友AH:
不错的资料介绍,多多益善

网友AI:
留恋08,祝福09,想过去看明天,让我们此起彼伏,前赴后继.

网友AG:
老雅今天回复了不少帖子。让我们一起祝福工控论坛!告别2008,迎接2009!

网友AJ(2009-01-19):
非常好的,很需要,请以后多发类似的!!

网友AK(2009-06-08):
引用 网友L:
关于我这里FAUNC资料不少,哪位要我可以发给你,谁叫咱是中国人

我现在很需要这些资料 可以发给我一份吗 我的邮箱hb_zhanglu@126.com  谢谢

网友AL(2009-07-08):
我急需这方面的资料

FDD1997JN@163.COM

网友AM(2009-08-11):
我现在正接触FANUC Oi-MC,很需要这些资料,可以发给我一份吗 我的邮箱libin8286@vip.sina.com 谢谢 !

网友AN(2009-10-08):
我急需FANUC  oi     MC   硬件接线及参数说明书,请前辈们帮忙

网友AG:
FANUC oi MC 硬件手册、功能手册及参数说明书----这三本手册应该就是你所需要的,但我只有印刷版的,从北京fanuc买的,差不多要1k的银子了,小日本真黑心啊!

网友AO:
这也是精华贴?每个数控人士的入门贴,汗颜啦!

网友AP:
法那科电脑编程软件有吗

网友AQ(2009-12-04):
引用 网友L:
关于我这里FAUNC资料不少,哪位要我可以发给你,谁叫咱是中国人

大哥,我很需要发那科的技术资料学习,如果方便,请发电我学习一下,谢谢。我邮箱:1367542557@163.com

网友AR:
•设定转速反馈脉冲数。固定设为8129.应该是8192

网友AS:
哪位大侠有fanuc的资料啊

chengshuai258@126.com

网友AT:
各位同道在使用发拉科系统时可相互交流维修体会,另外还可到北京发拉科机电有限公司网站查阅维修问答技术支持,以提高大家的技能.网址为;www.bj--fanuc.com.cn

网友AU(2010-02-09):
 各位大哥,俺现在在搞机床电气设计,谁有fanuc oi mc 接线和安装调试资料,发给我把!小弟感激不尽啊

hslgwyj@163.com

网友AV(2010-03-20):
我也想要啊!

shanyu78@sina.com

网友AW:
我在学习FAUNC-OI-PC数控冲床系统,哪位朋友发些资料给我,谢谢了。kong_lz@yahoo.com.cn

网友AD(2010-08-29):
帖!好!很好!很好帖!

网友AX:
里面的高手真多,才发现自己小乌见大乌了,今后多来学习学习。

网友AD(2011-12-23):
说明书只是概念基础,需要实践操作。

网友AY:
各位好心人,哪位有FANUC 0i TD.MD;及广数990M,928等参数和接线调试资料电子版发份我:523268001@qq.com或加QQ聊

网友AD:
很好!学习学习。从基础学起!

网友AZ(2012-03-30):
谁有资料给我发一份,谢谢!937524694@qq.com

网友AZ:
贴很好!谁有资料给我发一份,谢谢!937524694@qq.com

网友BA:
有0i的资料吗,,,,LU32402@163.COM

网友BB(2012-09-10):
真不错,详述得很好,实用中参考资料.

网友BC:
最好有图     有连接调试手册

网友BD(2014-08-29):
谢谢你的文章。学习了。

网友BD:
收益非浅,刚接触来学习了。

网友BE:
庆祝帖子发布九周年!好贴人人顶!顶一个!!

网友BF:
引用 网友L:
我这里FAUNC资料不少,哪位要我可以发给你,谁叫咱是中国人

我要1107982516@qq.com  谢谢。

网友BG(2015-02-03):
学习了,好资料多多分享,多谢楼主。

网友BH(2016-07-05):
引用 网友J:
FUNAC的资料太少上,在网上很难找了。

网友BI(2016-08-13):
内容很好,有资料下载吗?

网友BJ(2017-05-11):
写得太好了,值得收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