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位控制

楼主(2005-09-22):
请教如何做能使S7-200PLC控制的进给轴定位精度达到数控系统802C_base_line控制的进给轴定位精度。伺服电机是1FK7系列,编码是多极对旋转变压器,驱动系统是611U。

网友A:
驱动接受的模拟还是脉冲信号,如果是脉冲的话,s7-200没有问题,你发几个脉冲就是几个脉冲,不会多一个或少一个,可能就是脉冲频率不是太高,好象是30k 吧 忘了,不过用plc做数控好象不是太合适,功能不强,适合一般的点到点的定位是比较好用的,要是做插补等复杂的轨迹运动太勉强。

楼主:
就是只做定位,不做插补,驱动器是接受模拟信号。好像那个802C_base_line数控系统定位精度能到达0.017度。

网友A:
就是只做定位,不做插补,驱动器是接受模拟信号. 这样的话200的plc不能用,用300的plc加定位模块能行,siemens+siemens 肯定能行,不过价格超过一万。

网友B:
那不如买个价格较好的802C-BL啦! 找我吧!

网友C(2006-11-10):
你若在611u上加了定位模块,完全可以达到预定的效果,因为这时候定位精度是决定于611U,和S7200没有关系,你只要考虑611U和S7200的通讯问题!还有一种方案是选用S7200PLC加MasterDrive MC加1FK7的电机,这种方案应该是最理想的,精度完全没有问题。如需帮助可与我联系:北京华美金舟公司 010-68703263-15 李!

网友D(2006-12-26):
200的定位模块是脉冲的,611U可以接收脉冲吗?

网友E:
611接收不了脉冲串的

网友F(2007-02-06):
只能模拟的

网友G:
用SINACS S120控制更简单

网友G:
用SINAMICS S120伺服驱动器有简单的点到点定位程序,比S7-200控制要简单的多,精度也要好得多

网友H(2007-10-19):
用位置方式就行,还要加什么?

网友D:
200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611U知道下一步的定位数据?好像不太现实,我曾经用200的模拟量去控制FAGO的伺服,200反应速度太慢,精度达不到的

网友E:
如果仅仅是定位,可以通过通讯传输P2P数据点。
“用200的模拟量去控制FAGO的伺服”———显然会很慢,估计200的循环时间快不了。

网友I:
当我要两轴定位时用什么模块
三菱的FX2N可以不
有没有两轴定位模块的例题???????

网友J(2010-10-19):
我真弄不懂你们

干吗不采用国产的优质品呢

难道外国人对你们就那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