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相步进电机驱动加母线电流反馈

楼主(2005-09-22):
请教各位, 我看到有款5相步进电机驱动器, 采用5象10拍的控制方式. 它在母线上加了一个电流反馈, 请教各位高人, 这个电流反馈的作用是什么? 难道是保证恒转矩吗? 这是否能改善失步或者过冲等等步进电机的常见弱点?

网友A:
过流,输出短路保护!

楼主:
我查到北京和利时出了一个5相的步进驱动器, 也采用了电流反馈. 目的是为了降低低频振动问题.

楼主:
请各位高人多多指教

楼主:
感觉还是比较迷茫。。 目前准备在原来的驱动系统的母线上也加一个电流采样,然后做闭环的恒流控制。 目的是想让转矩恒定。 使电机的动态性能提高。 不知道这样效果是否好。请高人指教

楼主:
期待刘老师的回复

网友A:
恒流是在相线上加电流采样!母线加电流采样的是用来保护的!!

楼主:
谢谢扌丸着真心人的回复. 我觉得母线电流是每个相电流的总和, 如果把母线电流控制在一个稳定的值上, 每相电流也应该会在我需要的值的范围内. 不知道我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样当然有问题啊!!!母线电流跟输出功率和转速有关系的!! 相电流只跟输出力矩有关系!

楼主:
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我不太明白..

网友A:
设:母线电流=Im P=V*Im=1.05*N*转矩 在恒转矩的情况下,转速越高,电机输出功率也越大,驱动器的电压是不变的,所以母线电流变大! 相电流就是线圈的电流,电流大小越转矩长正比

楼主:
谢谢扌丸着真心人! 也就是说由于反电动势的存在, 当电机运转起来之后,相电流之和就等于母线电流了, 是这样的吧

网友A:
有那么一点意思! 相电流是个瞬间电流,母线瞬间电流是相瞬间电流的和! 检测母线电流就是检测相电流的和来检测是否过流或短路

楼主:
扌丸着真心人, 您的公式中的那个1.05是怎么来的?

网友A:
不好意思,应该是0.105 P=W/t=FV=F*(n/60)*2*pi*r=(F*r)*(2*pi/60)*n =力矩*0.105*转速

楼主:
感谢扌丸着真心人。 我现在基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