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关于编程实现编码器倍频"

楼主(2005-09-22):
我现在手上有一编码器,500PPM,但我想提高它的精度,从程序上给它到2000PPM,但不知怎么做..请高手指导.......

网友A:
这需要看您使用的是什么控制器,即plc,象siemens中就有倍频选项,一旦选择后,就可以实现倍频的效果,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