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救助::使用RS485到TCP/IP模块,原本传输的信息是否会丢失,比如说原本使用现场总线可以实现报警功能,那转换以后是以数据信号进行传输,其实现报警功能应当怎么做?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分析模块!望各位指教!

楼主(2005-09-22):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RS485到TCP/IP模块只是一个物理层的转换,应用层的信息需要软件的支持。象您说的,报警功能需要软件开发基于以太网的报警信息模块即可。

楼主:
开发基于以太网的报警模块,不知道那家公司可以提供!

网友A:
如果只是以太网的网络报警,微软提供的_com_error就可以返回错误代码,对这些代码进行解析就可以进行相关的报警。当然如果要其他的报警,就需要有可以反映该报警的数据才行。

楼主:
通过控制主机上的软件实现,能不能在硬件上实现。实时的反应出来呢?给出的报警最好不是文字、数据什么的。是不是需要设计专门的声光触发报警器。

网友B:
我们可提供基于以太网总线的数据采集模块,可实现报警功能.详细可电话联系:010-6439945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