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系统故障分析

楼主(2005-09-22):
例 1: 伺服报警 414# 、 410#   台湾省产FTC-30 数控车床在加工过程中出现 414# 、 410# 报警 , 动力停止。关闭电源再开机 ,X 轴移动时机床振颤 , 后又出现报警并动力停止。查系统维修手册 , 报警信息为伺服报警、检测到 X 轴位置偏差大。根据现象分析 , 认为可能有以下原因 :(1) 伺服驱动器坏 ;(2)X 轴滚珠丝杠阻滞及导轨阻滞。针对原因 (1), 调换同型号驱动器后试机 , 故障未能排除。针对故障(2), 进入伺服运转监视画面 , 移动轴观察驱动器负载率 , 发现明显偏大 , 达到 250%-300%。 判断可能为机械故障。拆开 X 轴防护罩 , 仔细检查滚珠丝杠和导轨均未发现异常现象。机床 X 轴水平倾斜 45º 安装 , 应有防止其下滑的平衡块或制动装置 , 检查中未发现平衡块 , 但机床说明书电器资料 显示 PMC 确有 X 轴刹车释放输出接点 , 而对比同型机床该接点输出正常。检查机床厂设置的 I/0 转接板 , 该点输出继电器工作正常 , 触点良好 , 可以输出 110V 制动释放电压。据此可断定制动线圈或传输电缆有故障。断电后 , 用万用表检测制动线圈直流电组及绝缘良好 , 两根使用的电缆中有一根已断掉。更换新的电缆后开机试验 , 一切正常。此故障虽然是有系统报警 , 但直接原因却是电缆断线。这一故障并不常见机床厂家在安装整机时处 理不当或电器件压接不牢靠通常却都能引起一些故障而此类故障分析查找原因较麻烦。   例 2: 系统制 # 报警   1000 型加工中心在加工时出现 409# 报警 , 停机重开可继续加工 , 加工中故障重现。发生故障时 , 主轴驱动 放大器处于报警状态,显示56号报警。维修手册说明为控制系统冷却风扇不转或故障。拆下放大器检查 , 发现风扇油污较多 , 清洗后风干, 装上试机故障未排除。拆下放大器打开检查 , 发现电路板油污严重, 且有金属粉尘附着。拆下电路板 , 用无水乙醇清洗 , 充分干燥后装机试验 , 故障排除。此例中 , 故障起因为设备工作环境因素 , 空气湿度大、干式加工、金属粉尘大。数控机床的系统主板、电源模块、伺服放大器等的电路板由于高度集成 , 大都由多层印刷电路板复合而成 , 线间距离狭小 , 异物进入极易引起电路板故障 , 这应该引起使用者的高度注意。

网友A:
这才叫交流,欢迎!!!

网友B(2006-01-26):
这才是工控的最终目标吗

网友C:
求助: FANUC伺服报警 #414 、 #424、 #434
    台湾省产LEDWEEL P610 加工中心FANUC 0M-B系统。本来运行正常,电机初始化后出现#414 、 #424、 #434伺服报警及NOT READY。查系统维修手册 , 报警信息为伺服报警、诊断码720中的检测码置1,意为有异常电流发生。但三轴同时出现一样的报警,会是干扰吗?还是那个参数设置有问题。
   根据现象分析 , 认为机械可能不会有故障。请各为前辈分析故障,谢!
changrun@mail.sc.cninfo.net

网友D:
是啊   现在这样的网站好多啊   做得不错的有www.zgrcnc.com
www.cncbbs.com

网友C:
求助: FANUC伺服报警 #414 、 #424、 #434
    台湾省产LEADWEEL 610P 加工中心FANUC 0M-B系统。本来运行正常,电机初始化后出现#414 、 #424、 #434伺服报警及NOT READY。查系统维修手册 , 报警信息为伺服报警、诊断码720中的检测码置1,意为有异常电流发生。但三轴同时出现一样的报警,会是干扰吗?还是那个参数设置有问题。
   根据现象分析 , 认为机械可能不会有故障。请各为前辈分析故障,谢!
changrun@mail.sc.cninfo.net

网友E:
才知道总班主是玩数控的。

网友F:
建议先检查一下参数 。

网友G(2006-04-29):
制动电阻坏了,一通电就报414吗?是B系的

网友H:
师兄们faunc oi-mc的1070报警 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I(2006-07-11):
数控系统往往很复杂,出了报警应该善于联想。

网友F:
1000号以上的报警一般是机床厂家设定的

网友E(2006-08-10):
要望闻问切,现场处理问题要善于跟操作工交流,其实大部分问题的症结在交流中可以找到。另一面,你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全部先入为主或全盘听风是雨都不对。

网友J:
楼主你好棒呀,多多来哟

网友K:
好文章,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交流!
支持!
顶!

网友L:
从本来运行正常,电机初始化后出现#414 、 #424、 #434伺服报警及NOT READY 现象看,有可能是重新开机没回零所致。

网友M(2006-09-19):
本公司有一台机床每次停机几时后开机就出现主板通讯报警.待机几时后恢复正常.不知是何故障?

网友N:
什么也不要怕,有我们这些做工控维修的,你好我公司有专门做FANUC的维修,有需要交流地方可以联系我们,0769---23157160,手机13669852127,找曾先生

网友O:
编码器坏了。

网友:
有没有交流840D系统的

网友P(2007-09-11):
哪位有A06B-6089-H106的制动电阻!急需!

网友Q:
欢迎交流,我搞过840D,FANUC 0I等各种数控. 013864189098.

网友R:
制动电阻!既然急需!就照单抓一个好了,苏州一带有不少企业专门做这个。

网友:
不错,我刚刚遇到过409.410报警,屏蔽光栅后正常,最后我无奈的把x轴进给下降了,同时提高报警电平。没办法,生产任务重。

网友S(2008-05-08):
364.366.报警怎么样消除

网友T(2008-12-01):
有哪位高手知道FANUC的449报警怎么解决?

网友U:
同意24说法  呵呵  支持了

网友V:
对:tonyjin 关于求助: FANUC伺服报警 #414 、 #424、 #434
    台湾省产LEDWEEL P610 加工中心FANUC 0M-B系统。本来运行正常,电机初始化后出现#414 、 #424、 #434伺服报警及NOT READY。查系统维修手册 , 报警信息为伺服报警、诊断码720中的检测码置1,意为有异常电流发生。但三轴同时出现一样的报警,会是干扰吗?还是那个参数设置有问题。
   根据现象分析 , 认为机械可能不会有故障。请各为前辈分析故障,谢!
changrun@mail.sc.cninfo.net
我认为可能是电源模块坏了,还有你要看一轴卡有没有问题啦.

我想和参数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V:
引用 网友P:
关于哪位有A06B-6089-H106的制动电阻!急需!

我有

网友W(2009-03-13):
有哪位高手知道FANUC的448报警怎么解决?

网友X(2009-07-08):
多多交流

网友Y(2011-03-21):
fanuc数控系统X轴回零过程中倍率大一点时,出现449报警号,X轴伺服报警。但关机后再启动,消除报警后又能在低倍率下运行;但高倍率时就会出现449号报警。请问各位专家、能手这个故障怎么解决呢?谢谢解答!

网友Z:
448 n 轴:不匹配的反馈报警     原因:内置脉冲编码器的反馈数据的符号与分离型检测器的反馈数据符号不相同。

449 n 轴:  INV.IPM 报警        原因:1)SVM:IPM(智能电源模块)检测到报警。 2)α 系列SVU:IPM(智能电源模块)检测到报警。

网友Z:
引用 网友H:
师兄们faunc oi-mc的1070报警 怎么解决啊?谢谢!

如果是0i-m的系统,那ALM1070不是系统内部报警,具体内容要参考机床厂家的说明书了

网友AA:
有可能电源模块,制动电阻,接触器,直流滤波电容及有关的控制回路坏了。供电电压也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