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问松下MINAS A伺服驱动器13#主电压欠压保护的维修

楼主(2005-09-22):
一台MINAS A伺服驱动器接上伺服-NO后就出现13#报警“主电压欠压保护”但我的电压正常,我用的是220V的单相电。请问各位大虾,是伺服驱动器哪里的问题哦?

楼主:
没人会修吗?

网友A:
上海市静安区淮安路681号303松下马达维修部 电话021-32270029*208,联系人:孙先生

网友A:
svon和主电源的上电时序错了

楼主:
没有错哦,L1接r L2接t,srv-on和COM-连接时启动。顺便说一下,我把这个伺服驱动器换在一台正在用的机器上也不行。我刚刚下开看了,有一个限流电阻可能坏了型号是51M01 AF 1WAK1A,但不晓得还有没得其他地方坏,这个电阻是个功率电阻。

楼主:
谁有这个电阻卖?型号是51M01 AF 1WAK1A 功率大约150W左右,扁长方体的三个脚,各100欧

楼主:
你们都不搞维修吗?

网友B:
浪涌电阻坏了!寄过去修吧!

网友C(2007-12-16):
先参数恢复

网友D:
我这能`修呀需要找我.13805356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