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流量测量何时选用孔板?何时选用喷嘴?

楼主(2005-09-22):
请问,孔板与喷嘴应该如何区分选择,有什么标准或者要求没有?

网友A:
在测量某些易使节流装置腐蚀、沾污、磨损、变形的介质流量时,采用喷嘴较孔板好! 在一般场合下,以采用孔板为最多,因为在加工制造和安装方面,孔板最为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