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756-L61和RSview32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09-22):
各位高手帮个忙吧,急死我了。谢谢了! 我有一个客户非得要用485和上位机通讯,下位机是:ControlLogix1756-L61,上位机(PC机)上用的是RSview32,请问它们实现485通讯需要用到什么硬件和软件?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的QQ号是:330372012,谢谢!

网友A:
如果是485通讯的话,无非是要距离远?不然,串口电缆就可以了? 如果要距离远,用DH485协议的话,必须加1761-NET-AIC 两个,及连接电缆。一端连PLC串口,一端连PC串口。

网友B:
有一套AB DH+的系统,有八台SLC5/04 PLC,一台上位机通过1784-PKTX卡接入系统。现在我需要再增加一台上位机,也是用1784-PKTX卡连入网络。增加的上位机刚开始一切正常,RSLINK(Gateway版)能找到八台SLC5/04 PLC和另一台上位机,大约半小时后就找不到其他设备了(自动刷新的)。只有重新启动RSLINK才可以,并且一段时间后又有上面的问题。在着过程中,原先的上位机一直正常工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05-10-28):
下面引用由fftq在 2005-10-10 18:39:00 发表的内容:
  有一套AB DH+的系统,有八台SLC5/04 PLC,一台上位机通过1784-PKTX卡接入系统。现在我需要再增加一台上位机…
--------------------------------------------------------------------------------------------
RSLINX找不到设备后,PLC数据能不能传上来呢?我遇到过RSLINX的2个图标也不见了(但后台服务还是启动的),通讯仍然OK.重启动计算机后图标又出现了。

网友D(2006-04-29):
TO:
 幻影,有1756L61 的说明书吗

网友E:
OPC最简单

网友F(2006-11-30):
每一个232转485卡就行了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