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白山步进电机的问题。比较急!

楼主(2005-09-22):
有人用过白山步进电机吗?请问,他线芯颜色和信号是怎么对应的/主要是A+、A-、B+、B。 不过有不同的,常用的是怎么样规定的?(好象是个小电机,能和 Q2HB44MA型号的驱动器对应接起来)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的接法问题。是否和步进电机本身无关。主要是和驱动器的要求有关系,我的意思是如果驱动器每相是三线,驱动器是两线只要把驱动器对应到电机的两线接对,多余的AC、BC空着,电机一样可以工作。 还有如果可以的话,和一个三相驱动器对应接同样的三相电机时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请问,他线芯颜色和信号是怎么对应的/主要是A+、A-、B+、B。 如果是两相电机,四根线,那么就不必管颜色,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可以了。A+与A-是通的,B+与B-是通的,把AB接反了,或者把+-接反了,也是无所谓的。 白山电机没有说明书吗?

楼主:
6根。我刚才上网在它的网站上查到了/对了。我说的其他2个问题。刘老师能也顺带说说吗?

网友B:
白山步进电机的资料网上很好找,但它的接法可能有特点,请你注意,按照相关的说明来接,别人的提法不能做为依据; Q2HB44MA型号的驱动器对应的网页是; http://www.bsjd.com/docc/Q2HB44MA.htm 此网页有下述的注意: 1、千万不要将电源接反,输入电压不要超过DC40V。 2、输入控制信号电平为5V,当高于5V时需要接限流电阻。(具体接法见输入信号) 3、驱动器温度超过70度时过热指示灯亮,驱动器停止工作,直到驱动器温度降到50度,驱动器自动恢复工和,出现过热保护请加装散器。 4、此型号驱动器由于采用特殊的控制电路故必须使用6出线或8出线电机。 42系列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对应的网页是; http://www.bsjd.com/docc/BS42.htm 此网页对电机出线的颜色有说明。 本人见解; 似乎白山Q2HB44MA型号的驱动器应该称呼为“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 42系列步进电机应该称呼为“二/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网友C(2007-05-24):
我觉得白山的电机很垃圾呀,便宜倒是挺便宜,用不住呀,总出问题,国产的就没有好点的吗,请内行介绍

网友D:
国产的,电机推荐上海鸣志,驱动推荐北京和利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