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度在正负0.1度高精度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5-09-22):
现有一项目,做房间温度要求精度在正负0.1度,因此是否温度传感器需要选高精度的?精度要多少?有没有品牌推荐,谢谢大家。

网友A:
传感器到这个精度的好像不多,如果是显示精度就无所谓了。

网友B:
‘精度在正负0.1度’就不仅仅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需要系统综合考虑,配套的二次仪表也要有足够精度。 顺便问一句:房间多大?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C:
做系统方案时,如果能先从可行性、成本、实际要求等多方面综合考虑考虑是最好的。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浪费,和方案不必要的拖延或不可实现。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支持。这个项目是一个实验室,对温度要求非常高。房间大小为50平方左右。根据设计方案是先将送风温度处理到接近工作点,然后在房间设置辅助电加热,用可控硅调相。不知道能否做到正负0.1度?对元器件有什么要求?

网友A:
有这个精度的传感器。相应的仪表的精度也要够,并且整个系统的精度也要考虑。

网友D:
控制到正负0.1°,传感器还在其次,进个人也得变零点几度,全水浴?不错不错,在那?啥时俺也能开开眼。

网友B:
你就同一问题发表的多个帖子已经造成讨论分散,注意到了吗?

楼主:
知道,就是因为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心里慌啊。

网友B:
其实回帖也可以相互启发的。。。。

网友E:
房间温度要控制在正负0.1度,难度太大,如果温控箱什么的我想还是可以实现的,房间温度可能每个点都不一样,怎么控制在这么高的精度啊?愿听高手解答,相互学习学习!!

网友F:
你的房间空气流动大吗,做到这一点,应是没问题,不过要化很多钱,你这个房间用来做什么的,值吗?

网友G:
几乎不可能的,现在测温元件的温度滞后是多少?

网友H:
只是温度传感器做到0.1的国产的几乎都没有 上面二次仪表一般精度到0.2已经很可以了 你要把总体精度调到0.1很难很难 要不就是传感器直接进PLC看可以不 不过0.1的温度传感器很贵

网友D:
室内全液态,人全穿宇航服进去。室外全水浴,或许行。如果无需人进入,还好一些。

网友I:
测量精度做到正负0.1℃是没问题的,Pt100精度可以达到: 1/3DIN: 0.1 ℃ 1/5DIN: 0.06 ℃ 1/10DIN:0.03 ℃ 测量精度可以达到,关键的难题是在控制系统要达到这个精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网友J(2005-11-14):
测量点如果没有人体等干扰源经过的话,波动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1℃,绝对精度你找一个高精度温度表大约是0.05的在房间内同点在PLC或DDC或温控仪上做一个标定就可以了,不过房间一定要大换气量大回风,换气次数怎么也得40、50/hour 。控制端分级,大温差用大功率可控硅,小温差用小功率可控硅,压缩机也同时开着,让降温生温保持一个平衡就可以保证很快的响应速度以及很好的控制幅度,不过能量损耗是无法避免的。

网友K:
如果是做恒温箱会简单一些吗?^_^ 我现在要做恒温箱  控制在0。5度以内。 由于另外一个电路需要在恒温的环境中工作。所以对温度要求很高。控制的范围在20-50度中间的一个温度点。由于现在在做试验寻找最佳温度点。所以还不能给出确切的温度点。希望大家给些意见谢谢了先~~

网友L:
这个精度,有没有标定,首先要找到一个达到这个精度的校温表,否这,谁知道精度达不到的到

网友M:
没得问题!详情可以上我们公司网站上看看:www.knzk.com

楼主(2006-05-20):
顶一下,我的QQ:626095332

网友B:
‘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心里慌啊’?半年多了呀!
实在不行就做起来看。

网友N:
国产有0.1级的温控仪表?

网友O:
维萨拉有这样精度的温湿度,但价格很贵压,在三万左右

网友P:
象这样大面积的高精度温度控制,可能光从控制角度考虑是不行的,可能要首先考虑加热的均匀性和空气流动的稳定,如果这方面满足不了,再高精度的传感器和控制器也没用。

网友Q:
只有镜面露点仪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推荐英国MICHELL公司镜面露点仪,详细可以看下我公司网站的资料:http://www.sensorsale.com/index.htm
或者来电话咨询:电话:025-83677019    传真:025-84809175

网友Q:
说错了,我说的是露点了
温度的话E+E的EE02,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Q:
EE02 高精度温湿度计
新型的EE02温湿度计是高精度测量技术与现代化设计的结合,相对湿度和温度配以正负极性指示,在较大的显示屏上交替显示。高质量的E+E传感元件技术和现代微处理器为基础的电子电路相结合,使之有最高的精度和长期稳定性,很低的功耗允许电池 供电,并可以与外部供电无关,标准电池可由用户自己更换,适当的电池其寿命可以在2年以上。
时尚的外壳设计,便之在墙上安装很容易。EE02也可以放置在桌上,供货范围之内还能提供那套桌上放置用的独立设施。EE02还可以应客户要求作为OEM配套仪器,并可以加上你们公司的标识。
典型应用 特点
*用于以下情况的环境监测 ·安装非常方便
·办公室场合 ·现代化时尚设计
·民用住宅区 ·最高档次的精度
·实验室 ·经久的电池寿命
·食品仓库 ·可以作为OEM变送器使用
*亦可作馈赠用礼品
技术参数
测量指标
相对湿度
湿 元件
HC103
工作范围1)
10…95%RH
分辨率
0.1%RH
20℃条件下精度
±2%RH[(40…60)%RH];±3%RH(10…95%RH
方向性指示
具备
有源的温度变送
工作范围
-5…55℃
分辨率
0.1℃
20℃条件下精度
±0.3℃
方向性指示
具备
一般指标
取样率
10秒
电流供信
2×1.5V AAA碱性电池(已包括在供货范围之内)
电池寿命
典型值:5年
显示
°C或°F(跳线可选)
CE电磁兼容性
EN61000-6-1 EN61326-1+A1+A2
EN61000-6-3
温度范围
工作温度范围:-5…+55℃
存储温度范围:-20…+60℃
尺寸大小
85×100×26mm
外壳/保护等级
PC(聚碳酸酯),IP20
1—参见HC103的工作范围
订货指南
类型
EE02配有E+E标识 EE02-FT01
EE02不配E+E标识 EE02-FT01-L01

网友R(2011-09-05):
这个要PT100铂电阻,精度可达到0.1度。可参考我公司的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