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精度房间温度控制方法及产品推荐

楼主(2005-09-22):
现有一项目,房间要求22度正负0.1度,将空调机组空气处理后送到房间,在房间里增加电加热,用可控硅控制。有以下以点:1、是否传感器要采用误差在0.1以下的?2、控制器需要什么档次,比如其输入输出信号分辩率、处理速度的要求?控制器用PLC可以么?什么型号?3、可控硅是调相控制还是通断控制?请各位大哥不吝指教,非常感谢。我在成都,如果有成都的做温控的高手也可以跟我联系。

网友A:
1传感器的灵敏度肯定要考虑。 2用个PID控制仪就应该可以了,如果不在乎钱PLC也没问题。 3看你房间的大小,加温保温是否有一定时间和过程,如果频繁加温继电器通断频繁自然有点影响。 QQ:195495513

楼主:
钱不是问题,我想知道PLC用西门子S7 300行不行?

网友B:
楼主有钱人啊,关键是温度均匀度的问题。房间一般很难达到很好的均匀度,你的 ±0.1度应该就是指的是测量温度吧,哪主要是看传感器的精度了,至于用仪表还是PLC就看具体项目了,S7 300是好东西,用在你这个项目上就显得有点大马拉小车了,三菱FX系列的,或者一些仪表就可以。用电加热的话,建议你装个风扇,这样效果比较好。

楼主:
感谢!这个房间是用专门的空调机组送风的。温度均匀度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只要控制测量点温度就好。因此请大哥们给个产品选型建议。正负0.1是控制出来的精度。

网友C:
1,要说明房间的体积,要不受环境温度影响房间要加保温措施, 2,要说明温度不均匀度的要求,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要求正负0.1度难度较大,一般在房间中心测温,远处允许有偏差,偏差大小,对恒温系统要求差别很大。 3.内部要有循环加热系统,即风机,风道,加热器。 4.温度显示的误差是一个系统误差,是表和传感器误差的均方根值加 量化误差值,要达到正负0.1度的精度,表和传感器的总精度需优于0.05度,表的分辨率为0.01度,精度和不均匀度的要求对项目造价 影响佷大。

网友C:
5.恒温系统须PID控制,参数须反复试验才能确定, 6.22度的温度,比夏天冷,比冬天热,如果房间外部不在22度以下的恒温环境中,开关门和加入物品后可能温度升高,夏季须加制冷系统。

楼主(2006-03-30):
关于加热和制冷都没有问题,因为有风柜专门对房间进行换风,而且换风量很大,风柜本身还加热、冷却功能。最重要是的控制设备选型的问题。

网友D:
1.传感器安装的地方要通风,传感器的灵敏度肯定要考虑;2.用个PID控制仪就应该可以了;3用可控硅移项控制。房间要控制0.1度很难,楼上戴工说的好。我原来做过细菌培养室恒温恒湿,1度可以。用一台调节器就可以了。推荐宇电AI708AK5表单相移相触发。三相也有的。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E:
1、可以采用热风循环控制
2、PID控制仪表
3、PT100感测器
4、可控硅无触点控制方式
有这4步,基本上就能符合你的要求了

台湾泛达仪控有限公司
黎工: 13632808102(深圳);13631109365(中山)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二十二区公园路东二巷嘉域大厦3楼
电话: 0755-27847104-220
传真: 0755-27847104-205
电子邮箱:li0417@163.com
QQ:124575767
贸易通:li0417
请登陆我公司网站: http://www.pan-glob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