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笔记本电脑最好用?

楼主(2005-09-22):
各位同仁,我想买一台电脑,请问你们的笔记本电脑是哪一个品牌的,哪一个型号,能介绍以下好吗?

网友A:
一定买个带串口的(至关重要)!!!!!!!!! 外置光驱最好, 重量尽量轻,买个品牌机就行。

网友B:
晕倒~~~~~~价钱贵的~~~售后服务好的!!!这种电脑好

网友C:
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 IBM吧

网友D:
dell,ibm之类的全部不行。如果不小心进点水或者不小心摔在地上就完蛋了。做工程难免要磕磕碰碰的,粉尘、高低温、静电、潮湿都可能要了这些笔记本的命。还是买个加固型的笔记本,比如浪潮的野金刚
适用野外环境:防水、防尘、防盐雾、抗振、宽温 金刚不坏之身:合金铸造加不锈钢配件制成 保证信息安全:防信息泄漏;自身带指纹识别系统 阻挡电磁攻击:采取多项电磁加固措施 接口功能齐全:计算机接口齐全;内部可扩展;配航空插座 体积小巧可携:大屏幕,小体积 缺点就是价格贵,但绝对坚固。

网友B:
什么价位啊???看上去比较笨重!!你这电脑是什么地方用的啊???还有什么指纹识别系统~~~是不是国家机密啊??

网友E:
IBM 工业现场用编程调试用IBM比较稳定,早期一点的产品或二手的即可,(IBM新推出的产品大多不带串口)。DIY精神够用就好不必用太高的配置,浪费!

网友F:
浪潮超越公司生产的 我和他们接触过 前台小姑娘挺漂亮

网友G:
我现在用的HP NX6120就很好,接口齐全,价格适中.

网友H(2009-08-15):
其实对笔记本的选择并不难,首先要了解自己买笔记本的用途是什么,对笔记本的要求达到什么程度,还有你自己比较喜欢什么品牌的。著名的品牌有IBM 戴尔 惠普 华硕三星等,你可以到http://www.maigoo.com/maigoo/053bjb_index.html参考下排名前十的电脑品牌都有哪些。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有缺点的,所以不能说哪个品牌最好之类的。多了解一些品牌,就多些选择,在看看它们的性价比之类的。这样买比较实惠和实在一些。

网友I(2011-12-21):
想买台笔记本电脑,带所有计算机(串口必须有)接口,要装西门子、ABB、三菱、欧姆龙等编程软件,西门子定子调压调速,变频器的参数上传,下载,CPUI5、硬盘320G、内存2G、显卡1G,哪种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