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自动再启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9-22):
不知道意思,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变频器电源断电或故障后,在重新上电或复位时能自动运行

楼主:
俺明白了,谢谢!

网友B(2008-09-28):
变频器电源断电或故障后,在重新上电或复位时能自动运行,电动机能再自动重新起动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