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通讯

楼主(2005-09-23):
用台达PLC跟易驱变频器进行RS485通讯时,使用ASCII码实现,但是台达PLC的暂存寄存器有上下之分,如D100上,D100下,那么D100下存放的是高位呢?还是低位? 例如,MOV H3A30 D100,数据传送后,D100下是多少?D100上又是多少?

网友A:
应该是D100下存放的是低位。

网友B:
用台达PLC跟易驱变频器进行RS485通讯时,使用ASCII码实现,好像有一個指令很方便,MODRD/MODWR.

楼主:
我试过了,用ASCII码,除了第一次易驱变频器显示通讯错误外,然后变频器就没有反映了。用RTU格式,变频器没有任何反映。

网友C:
RS指令可實現

网友D:
MODRD/WR指令是台达PLC和台达变频器的通讯的专用读写指令,但是该变频器是易区的不是台达就难说了,我看八成是不 行!!!用RS指令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请问:读取台达VFD-B变频器的频率,用MODRD怎么写?请赐教。

网友B:
你有没有台达的手册呀?

网友E:
有VFD-B、VFD-M的。

网友B:
我这里又PLC和变频器通讯的程序和相关参数设置说明。有没有PLC的指令手册?非会员怎么发图片呀!

网友E:
有PLC的指令手册,图片我也没发过。不过可以发邮件:qhw769@sohu.com

网友F:
先设置为八位的工作模式。然后用这样的指令。MOV H3A30 K4M10 MOV K2M10 D100 MOV K2M18 D101

楼主:
可以把程序发给我一份吗?邮件:dong0407@163.com

网友G(2005-11-04):
lesing可以把EH与M系列变频器通讯程序和相关参数设置发给我吗?谢谢!!!! 紧急求助!!pandachen881@sohu.com

网友B:
如果你把参数设置好之后,主要是PLC的D1120和D1121;以及变频器与通讯相关的参数P00,P01,P88,P89,P92设置成和plc一致。指令可以通过MODRD/MODWR.来实现。

网友H:
台达PLC与台达DVP-F通讯很简单,设置好通讯速率和数据格式后只要调用MODRD/MODWR指令就可以了
MODWR K1 H907 D90
MODWR K1 H906 H12

网友I(2011-09-10):
台达PLC怎样与06型三肯变频器通讯啊?有哪位大师指教一二!

网友J:
d100下存放的是地位,d100上存放的是高位